A55M-DGS有时能跑码

楼主(2016-06-13):
A55M-DGS有时能跑码 有时不跑码  不跑 码时无CPU供电 没有1.2V供电。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你说的故障就是没有CPU供电导致的不跑码,请检测CPU供电电路。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