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安装独立显卡驱动蓝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13):
前两天天接到一款HP 431的机子,说玩着玩着突然花屏然后就蓝屏,蓝屏代码atikmpag.sys,这种问题遇到很多了,哪坏的都有。

保险起见先给他做个系统,做完后下了个官网的独显驱动还没有装完就蓝屏了,一样的atikmpag.sys,说明他这个本基本确定了是硬件的问题了,二话不说拆!

拆开后除了个尘点了下板子进不去系统还是蓝屏,遇到这个问题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上去就干显卡,有时候换了显卡也一样解决不了,下了个图纸,找3.3VS转1.5V显存供电转换电路,万用表测量3.3V正常  1.5V也正常,难道真的是显卡问题了?对付这个问题咱还是有诀窍的,不管是什么本上独显驱动蓝屏就一定确保显存供电的稳定,其中显存供电转换管就是一些本子的通病

别急,主板接上硬盘和屏,打开示波器测量1.5V,就在WIN7的LOGO闪两下之后示波器波形突然不稳定,哈哈干转换管子,(Q多少编号我也给忘记了)换上去之后再开机示波器测,波形一直平稳直到进系统,进系统之后闪了两下屏分辨率自动调大了,说明显卡正常工作了,装机后拷机没问题了,鲁大师温度耐压评分都挺稳定。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好小心  不过很好 差点走了弯路

网友:
一般拿起来就干显卡了~没想到还有管子问题啊

网友:
楼主好牛逼啊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A:
这机器这现象 估计好多维修的都会误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这现象 估计好多维修的都会误杀

我以前上班的地方碰上这个问题就让我干显卡,显卡干过无数换过无数解决不了问题才积累的经验,谢谢版主大人加分!

网友:
这种我都直接让他用集显了

网友:
楼主真是心细

网友:
学习了,一般我都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以前都是先焊显卡,看来以后还是先查查供电,谢谢LZ分享

网友:
显卡周边电路也很重要,一上来就干显卡是很盲目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一般直接干显卡,,以后注意下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器这现 很多少都干显卡了

网友:
显存转换管子不稳引起的 这种问题啊 一般都是干桥干显存好的多 下次还是先量电压后在干

网友:
要是把波形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 我们这种小白肯定误杀显卡去了

网友:
新手不要灌水

网友B:
的却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你这不一样。。    要是我先干显卡  不行换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杠杠的

网友:
真细心,要是我真的就B显卡了

网友:
量到 电压是正常的  只是波形不正常是吧  换管子就好了

网友:
修东西最好是要找到(点),

网友:
修的漂亮做维修的就要有这样的觉悟

网友:
都是做显卡,

网友:
没示波器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还多亏了y470的那个1.5通病让我们知道这个1.5出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我的第一想法也是显卡 .. 这又是姿势啊

网友:
是不是呀  这样的故障有的好几天才犯

网友:
这个不错 要是我估计干显卡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什么时候能到你这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却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你这不一样。。    要是我先干显卡  不行换了

去年戴尔5110上犯了你这个错误,换显卡都蓝屏,200块大洋白白扔了  也是供电问题

网友:
这是个经典的实例,BGA之前先查条件,因为蓝屏,显卡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
一般量下供电正常就忽略了   很可能误杀甚至放弃

网友:
细心,胆大 ,才是维修的根本

网友:
楼主牛B啊,是我估计就加焊显卡了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