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2 12243-3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6-13):
开机电流上到0.48-0.40不动,电压都有,刷BIOS换内存也是一样,求助
刷BIOS

网友:
复位出来没有,还有各大二级电压

网友:
看读内存了没有 没有时序查

网友:
电压都没起来,这种情况刷bios能好就踩到真狗屎了。查查转换电压

网友:
查查复位啊,pcia22脚,用示波器测下屏接口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