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进水了

楼主(2016-06-13):
主要是过质保期了  售后要价太高   估计是屏坏了  一般换屏多少钱呀

网友:
你是用户吧  屏的价钱地区不同 价格不同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 或者联系迅维的维修

网友A:
  你好,进水多长时间了?有没有拆机先清理一下里面的水分。然后再测试一下屏幕是否坏?主板有没有腐蚀的痕迹。详情可咨询QQ364561888有事您Q我

网友B:
淘宝一个回来自嘛

网友:
500 到800 自己挑

网友: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个回来自嘛

不会修手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进水多长时间了?有没有拆机先清理一下里面的水分。然后再测试一下屏幕是否坏?主板有没有腐蚀的痕 ...

就是屏有问题   其他都处理过   我就是没工具不会换屏

网友:
不会修手机呀

网友:
两千多换新机!

网友C:
内屏没坏还是比较便宜的,楼主的还能划么?

网友:
卖肾买的   买不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屏没坏还是比较便宜的,楼主的还能划么?

内屏坏了  售后好贵呀  好黑

网友:
跟迅维联系一下吧  建议你

网友:
原装拆机屏幕800。

网友:
300 你是用户吧  屏的价钱地区不同 价格不同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 或者联系迅维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