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开机报警8声

楼主(2016-06-13):
DELL N4110 开机报警8声 换过屏线 屏 和显卡 有时候会显示 过一天就又报警 有没有同行修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是英特尔的芯片组

网友:
干显卡吧  会有奇迹的

网友:
英特尔多少代的   2代是双显卡吗   是就去掉显卡供电电感试下

网友:
显卡问题大,也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测测吧有惊喜

网友:
检查一下屏接口的SMBUS总线

网友:
显卡和屏线都换换吧

网友:
如果屏线已经换新的了,那还是换个新显卡试试吧,基本就这两个地方了

网友:
LVDS 走的PCH还是显卡?看一下图纸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测各大电压,正常的话也可刷个BIOS试一下会有惊喜!

网友:
有可能是你芯片没还好吧

网友:
It didn't detect LCD, maybe LCD or VGA fail,

网友:
显卡没换号吧!

网友:
遇到过bios问题的8声报警

网友:
排除屏线后一般查显卡各条件,加焊显卡或更换

网友:
已经解决  再次更换显卡搞定 这芯片订回来就是坏的 郁闷

网友:
显卡或者屏

网友:
dell的机器开机前按住D键在开机可以跳过显卡,你试试看

网友:
碰到一台联想N5110,开始是显卡坏了换新显卡后 用了有一个月就不显示了。8声报警 加焊显卡 重置显卡 都不管用。后来又买了一个显卡换上就好了

网友(2019-09-17):
DELL开机报警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0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