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寸小米电视3拆机图解

楼主(2016-06-13):
60寸小米电视3拆机图解

  小米电视3采用分体式设计,即小米电视主机=音响+智能电视主板+小米盒子,主机通过一根“米线”连接屏幕,“米线”由电源线和信号线合成,采用1.4GHz主频Mstar 6A928处理器四核处理器,集成Mali-760 GPU,搭配2GB DDR3内存、8GB eMMC 5.0高速闪存,内置802.11ac 2x2双天线,支持超低功耗蓝牙4.1,运行深度定制的MIUI TV系统。小米电视3的内部结构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小米电视3的拆机一起来看看吧!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

  小米电视3拆机工具:多功能螺丝刀、电动螺丝刀、翘板和放大镜

小米电视3拆机 图2

  小米电视3拆机方法/步骤:

  将小米电视3放到工作台上后,用螺丝刀卸下小米电视3背面的22个螺丝。

小米电视3拆机 图3

  螺丝都拆掉之后,一体成型的塑料后壳很容易就可以打开。

小米电视3拆机 图4

  揭开背板之后,小米电视3的内部结构。

小米电视3拆机 图5

  小米电视3的电路板,采用黑色大板设计,上面分散式排列了各种元器件。

小米电视3拆机 图6

  电视屏幕的电源部分细节图。

小米电视3拆机 图7

  这部分是图像处理以及信号输出部分的电路板,动态图像补偿以及区域背光控制也是这部分处理的。

小米电视3拆机 图8

  接下来是液晶模组的控制芯片部分,用小的螺丝刀拧下上面的固定螺丝。

小米电视3拆机 图9

  液晶的控制芯片是LGD原厂芯片。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0

  液晶模组细节部分,侧入式的LED背光位于机身下边框部分。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1

  主机和音响部分的拆解。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2

  主机和音响的螺丝口都在底面。拆螺丝过程与屏幕部分一样,用螺丝刀拧下所有固定螺丝。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3

网友:
  将螺丝都拆下来之后,用翘片撬开里面的卡扣。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4

  打开主机上盖。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5

  音响分居两侧,中间部分是主板芯片。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6

  上盖按键部分的控制芯片。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7

  用小螺丝刀拧下主板部分的几个固定螺丝。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8

  主板部分特写。

小米电视3拆机 图19

  借助放大镜看看其中的细节,首先最大的芯片就是内置的MStar 6A928电视处理器,旁边为内置的三星存储芯片。

小米电视3拆机 图20

  主板上的细节部分特写。

小米电视3拆机 图21

  拆掉音响上的固定螺丝。

小米电视3拆机 图22

  主板芯片特写,可以看到各种接口和集成的芯片。

小米电视3拆机 图23

  内置4只2.5英寸中低音扬声器和2只20芯球顶高音扬声器。

小米电视3拆机 图24

  主机拆解之后的所有配件。

小米电视3拆机 图25

  拆机到此结束!小米电视3拆机所有部件汇总图。

小米电视3拆机 图26

网友A:
小M 的做工确实可以,

网友B:
这个是网上转载的吧

网友C:
我说买这个东西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直接用电脑比这个牛B多少,这还贵的一个叼毛,电脑还能LOL 这个能CF吗?  LOL吗?  我去,忽悠老百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M 的做工确实可以,

我一直是小米的米粉 用了小米不少产品 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网上转载的吧

嗯 是转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买这个东西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直接用电脑比这个牛B多少,这还贵的一个叼毛,电脑还能LOL 这 ...

话不能这么说 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E:
没用过米柚系统的请不要去黑小米 没有实践经验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米柚系统的请不要去黑小米 没有实践经验就没有发言权

呵呵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话不能这么说 各有各的优点

根本就没有优点,你那主机可以升级  难道我电脑不能升级,  现在这年头1000元的主机就可以打LOL了   那么我请问  这个破家伙能打LOL吗?   价钱贵不说,性能还上不去,典型的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没有优点,你那主机可以升级  难道我电脑不能升级,  现在这年头1000元的主机就可以打LOL了   那么 ...

客户 各有所求

网友:
在我眼里 小米就是低端产品,此次的很, 名字 LOGO  各个地方都让我难受,所以从来不用小米,。烂东西

网友:
不错,很好用的

网友F:
做工是用心了,电视维修估摸着也就,刷个程序,换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工是用心了,电视维修估摸着也就,刷个程序,换个屏

也可以修电路的

网友G: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家里与一个 不错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网友(2016-08-18):
看起来很复杂,还想学习下修电视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H:
喜欢你的  电动螺丝刀  考虑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喜欢你的  电动螺丝刀  考虑买个

就是一个普通电动的螺丝刀不算贵,我不太喜欢用电动的,还是手动好一些,不易打穿

网友I(2016-10-08):
开眼界了,这个做工很扎实的,我是电视修理的,见过很多这样的电视,这个确实做工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开眼界了,这个做工很扎实的,我是电视修理的,见过很多这样的电视,这个确实做工很好

修智能电视你们是不是也得买一个bga返修台啊 cpu等是bga封装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修智能电视你们是不是也得买一个bga返修台啊 cpu等是bga封装的

液晶的网CPU也会虚焊吗?很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液晶的网CPU也会虚焊吗?很少吧。

估计会的,我听别人说过  也会虚焊的,万一坏了不得bga换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估计会的,我听别人说过  也会虚焊的,万一坏了不得bga换吗

液晶主板不贵,买个BGA返修台成本太高,乐华的主板也不贵, 改起来也很方便,换块板子也就那么最高三四百的成本,便宜的一百多就搞定,关键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液晶主板不贵,买个BGA返修台成本太高,乐华的主板也不贵, 改起来也很方便,换块板子也就那么最高三四百 ...

那种高端的智能电视板子还贵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