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500开机没有显示

楼主(2016-06-13):
机型:联想G500
板号:LA-9632P
配置:集成显卡
故障:开机无显示,电流在0.5A徘徊。

拆机测试各路电感正常,上电测试电感输出正常,测试EC 第4脚电压3.37-3.36-3.37-3.36两次跳变正常,应该信号起来了,直指BIOS芯片,U5.刷写BIOS程序后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都先刷BIOS

网友:
你传个BIOS啊

网友:
复位出来了没有呢

网友:
再发个亮机BIOS就完美了

网友:
现在 的机子 不亮先刷BIOS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102-1-1.html  这个BIOS就可以了,是第一个,不是EC那个

网友:
谢谢,刷完可以亮机,好经验

网友:
你捡到钱了

网友:
U5U6我一般是2个一起刷。。。。这个机器遇到几个BIOS出问题的了  简直是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