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楼主(2016-06-13):
近来收了个 P8H61-MLX3 PLUS 2.0开机重启掉电  各电压都正常 BIOS刷了   问下这种怎么个维修思路

网友:
什么叫开机重启掉电?跑什么码啊?到哪里掉电啊?

网友:
CPU电压等都正常 吗?那么时钟复位有吗?》

网友:
如果是触发掉电·那就按上电时序修·如果是触发跑码了·不定时掉电·这个不好修·

网友:
没有修好 换班了

网友A:
华硕的这个故障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这个故障好难修

我一块P8H61 R2.0 大板 死活不出U供电

网友:
我的是 CPU没电压

网友:
我的不读内存,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一直D5和D6,应该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2016-07-13):
我的不过内存,刷BISO几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