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 报警8声

楼主(2016-06-13):
下午接到一台戴尔M421R 问题是报警8声。接外接屏亮无显示(有背光,无显示),接屏没反应。CPU换了一样,BIOS刷了一样,上BGA焊显卡(216-0833002),还是一样的情况。没的显卡更换。现在郁闷中。有遇到过的同志嘛      终于找到屏线了。 把屏线和屏都换了 还是一样没来,咋办。。。。。 这种是桥 还是显卡的问题呢. 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6-6-14 11:05):
AMD芯片组。 显卡是216-2833002  单桥0755097  昨天把显卡焊了,后面又把桥焊了下还是一样的情况。。。。

补充内容 (2016-6-14 18:23):
汗! 下午有空的时候找了一个旧显卡(以前取下来的,花屏),结果还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汗死!难道是桥的问题嘛!

补充内容 (2016-6-22 14:14):
汗!给客户报换桥的价格,最后没接受。机器已经取走了 。。。。。

post_deleted

网友:
就一个桥呢! 你遇到过嘛 在论坛逛了一圈,说8声显卡和屏线,7声桥。我现在在找屏线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后是屏线问题,之前把板子都换了。

网友B:
这个外接得拆屏的吧你拆了屏试试

网友C:
外星人报警8声要从官网下载的BIOS,下载好BIOS分解在刷,刷过不行就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D:
内外接都不显,换显卡吧

网友:
换北桥或者加焊北桥芯片

网友:
八声报警,你最好是查一下屏线和屏这一块儿。  确定屏线一根都没问题,不过还是先换屏看看

网友E:
像这种情况   第一刷BIOS  第二判断屏和屏线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后是屏线问题,之前把板子都换了。

刚还换了屏线和屏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情况   第一刷BIOS  第二判断屏和屏线是否正常

屏线和屏 刚才找到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屏和屏线找来换了还是一样。这种情况是桥 还是显卡呢  显卡已经焊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CPU也换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接得拆屏的吧你拆了屏试试

上外接 肯定要拆屏线撒。  屏和屏线找来换了还是一样。这种情况是桥 还是显卡呢  显卡已经焊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CPU也换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内外接都不显,换显卡吧

兄弟 是外接屏幕有背光 无显示。接屏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星人报警8声要从官网下载的BIOS,下载好BIOS分解在刷,刷过不行就换一个南桥试试

BIOS在论坛下过一个 还是一样, 我这个是外接有背光,不显示,接屏没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外接 肯定要拆屏线撒。  屏和屏线找来换了还是一样。这种情况是桥 还是显卡呢  显卡已经焊了,还是一样 ...

估计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换个显卡了。

网友:
显卡的概率高点

网友:
显卡问题,很多显卡加焊是没用的,重植都没用,比如9000的显卡。戴尔的换屏也要注意

网友:
楼主换了显卡吗

网友:
重植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上个结果

网友:
直接换主办 吧

网友:
查屏供电试下。屏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G:
戴尔8声一般都是显卡,但我碰到过报警8声的,换了显卡还是报8声,后来换了南桥才好的。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线啦

网友:
这种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啊?AMD的话你看看是不是COMS电池没电

网友:
是不是屏程序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戴尔8声一般都是显卡,但我碰到过报警8声的,换了显卡还是报8声,后来换了南桥才好的。

那是还显卡 还是换桥呢 。。。。 这显卡很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是外接屏幕有背光 无显示。接屏没反应

有背光无显还不是显卡的问题吗?有可能有那组电压没有加到显卡上,反正是显卡这一块的问题,别换什么屏啊,屏线的,那是扯蛋,你至少要把外接修亮正常了才能考虑那些

网友H:
屏和屏线都换了,尝试刷下BIOS吧,给个链接你http://zh.community.dell.com/techcenter/extras/f/192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和屏线都换了,尝试刷下BIOS吧,给个链接你http://zh.community.dell.com/techcenter/extras/f/192

BIOS 刷过了 论坛里面下的,

网友:
跟屏线应该没关系吧,,你外接也不应该有背光无无图像啊

网友:
不过AMD单桥的,,,桥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I:
北桥坏了,称换一个就可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北桥坏了,称换一个就可以上了

客户不接受价格 装起拿起走了

网友(2016-07-17):
我也遇到一个机器这样的问题,还在修,修好了给你说们说哈

网友:
DELL机器8声报警应该是显卡或者屏线问题多

网友:
刷BIOS好了哈,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8268-1-1.html在这里下的BIOS只刷在32的那个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用集显试过没有呢。。

网友:
报8声一般都是显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