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 i5 d1 开机不显示 无限自动重启

楼主(2016-06-13):
神舟k610d i5 d1 按开机键能触发,裸板。上电0.9a以上,掉电,自动无限重启,屏不显!拔内存!0.8a以上!换内存还是0.9a掉电自动无限重启,!双bios刷过!无任何变化!后面上电的一次测试中!看到电流跳变到1.1,接屏,电流上到1.4,屏亮了!关机再开!直接0.8a无变化!换内存!还是0.8,内存换了几根都这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论坛也没有多少资料!无图纸,无存下手了!内存有1.35v 感觉少点!

网友A:
1.35V是第四代内存的电压。这是正常的。  我觉得点亮一次 肯定是哪里有异常。观察最重要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要用带“L”的低电压内存

网友:
拿低电压标配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5V是第四代内存的电压。这是正常的。  我觉得点亮一次 肯定是哪里有异常。观察最重要

自带的内存上写的是1.35v 没注意看!还真不知道1600现在改成1.35。满板子看了几遍了!实在未发现,腐蚀和异常芯片!

网友:
偶尔能检测过内存吧

网友:
这种三代半的内存是1.35V,你插个三代1.5V的不会正常工作的,确认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还是BIOS问题。

今天又刷了 u17 ec的bios 刷完,上电1a。接屏,1.1a等了一会1.1a跳到1.4a!屏亮,关机,在开又变成0.9a 插补插内存都是0.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