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进BIOS界面几秒钟就会自动重启

楼主(2016-06-13):
一开始客户送来个联想C200一体机,说是不开机,我看了下真是不开机,上电都正常,就是不亮机,我拆机看,键盘大小写灯都可以亮,我想主板应该没问题,我就重新插插内存看看,还放了下电,再开机竟然可以看到有联想的LOGO显示了,是暗屏,结果量了下高压上没有电,结果改了个通用的高压上去,再开机屏幕已经完美可以亮机了,我就装机进系统测试,刚好那时候到吃饭的时候了,我说给它拷着,就去吃饭了,吃饭回来,我。。。。。怎么看电流表上是5A大短路啊,赶紧拆开,一看是高压烧了,我想这高压怕是不能改吧。刚好有一台C200的是等着换主板的,我就把那台的高压换了过来,开机亮一下就慢慢的变成白屏,联想LOGO过了又可以显示正常了,过一会又慢慢的变白屏了,这情况只能换主板了,然后就等着定主板了,第二天主板到了,装上一看可以正常开机了,本想进BIOS调下时间,1分钟不到就重启了,重启三次就不亮机了,我说奇怪了,怎么换了主板都还是这种啊,后面又让买家换了一块回来,装上进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我。。。。。现在是没办法了,就只有一个主板跟高压还有屏,其它都没装,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后面想一下,换个灯管试下吧,换了其中一个灯管,拷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去,难道是灯管的问题,然后就把灯管换了,好了,进系统测试,拷了一个下午也没问题了,心想,灯管问题怎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奇怪了,第一次见,下面是亮机图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A:
白屏估计是灯管漏电,干扰到了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估计是灯管漏电,干扰到了屏电路

好板也是这种情况啊

网友:
学习了,灯管出的问题也会不开机

网友:
灯管  有问题  高压  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