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70T-D3L 档E4 E5维修

楼主(2016-06-13):
主板触发档E4 E5 主板复位正常,看跑码是档内存,那就先打内存电压。
内存供电1.5V正常,基准0.75V正常,内存复位0V 内存时钟0V 总线3.3V正常,SPD3.3V正常。
先有时钟再有复位,内存时钟是从CPU V27 W27脚发出的。主板时钟有,为什么没有内存时钟??
主板时钟芯片是RTM880N-793 也测了一下51脚有3.3V 应该是开启了··
难道时钟芯片有小问题?先干了芯片再看看。换时钟芯片后跑码了。

再测内存时钟,只有1V 说好的1.5V呢??

然后我想问·如果这时钟电压不对·这板还能活多久··反正现在是跑码了·给交货没·

网友A:
内存时钟信号电压值不固定是1.5V的,一般通过打值确认。

网友:
能用估计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时钟信号电压值不固定是1.5V的,一般通过打值确认。

徐总的意思是不用测电压只要不短不断就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徐总的意思是不用测电压只要不短不断就可以吗?

是的,内存时钟一般打值不开路,不断线。

网友:
有频率计可以直接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内存时钟一般打值不开路,不断线。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用电压档来测,只要不为零,只要不太过于偏低都是正常的·我上次有修到过0.45V的·

网友:
880的时钟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