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1.0不出时钟

楼主(2016-06-13):
由于上次文字太多而且分段太少,有坛友反应看着头晕,这次就废话少说。一块联想L-IG41M的主板,开机不跑码,故障现象如上图
     目测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时钟灯没亮起,应该是没时钟。顺便测了写PCI B16为0V,直接测CPU的核心供电已经有1.2V,看来确定就是时钟这块出了问题。测量时钟的芯片的三大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晶振两脚也有压差,48脚的开启为0V看来没有开启,通过跑线如下图

电阻R3070一端为3.3另一端为0V,不知原阻值是多少,换了1K上去还是一样,短接可以跑码,直接用焊锡直连,测试一天无问题

网友:
这个看起来就是秒杀的节奏啊,EN是信号,短接也无所谓,不过最好整个0欧电阻

网友A:
这次是没有en,下次如果en也有该怎么办啊楼主能指导下吗。。

网友B:
新手正在自学当中,有好多的地方不懂

网友C:
这个时钟的开启是由哪里发出来的?IO   南桥还是?
笔记本一般是CPU供电芯片有CLK_EN

网友:
修到过很多  电阻问题 而且CPU风扇都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钟的开启是由哪里发出来的?IO   南桥还是?
笔记本一般是CPU供电芯片有CLK_EN

那张图片上有画,是VRMPG

网友D:
是三极管和连en之间那个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是没有en,下次如果en也有该怎么办啊楼主能指导下吗。。

en也有应该要换芯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正在自学当中,有好多的地方不懂

是啊!我也是新手,正努力学习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三极管和连en之间那个上拉电阻坏了?

应该是吧!短接3.3v过的来,也可以跑码。换1k电阻还是过不来。不知道原阻值多少。焊锡短接一切正常,就不管了

网友:
新手 正在学习当中  好多地方不懂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经验多了就是好啊

网友:
你跑线的吗   那个En连接的电阻

网友:
时钟没有开启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是自己跑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