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换显卡后外接正常,内接白屏。

楼主(2016-06-13):
   接到一台机器(E46A),客户说加电无显,上电流表看,电流跑到1.3几就没反应了,拆机量电压,打阻值都正常,然后就刷了个桥bios,结果还是一样,然后到基地里看到一款同案例的,跟我这个一样,最后换显卡好了,于是我也把显卡换掉,通电,外接一切正常,结果装机回去就杯具了,直接白屏,望大神们给点意见。

补充内容 (2016-6-14 11:46):
谢谢大家了。最后发现是屏供电这边有个电压低了,就是LCDVCC,本来3.3V的,结果只有2.22V,后面我直接短接了Q21的1脚和3脚就好了

网友A:
屏幕有没有代换试试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换屏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有没有代换试试

换过屏一样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在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给屏供电的3.3查下

网友:
先查屏供电,其次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屏电路查查

网友:
查查显卡有没发出屏供电开启

网友:
屏本身,还有屏线,接口的电路供电,开启

网友:
屏供电嫌疑大,或者屏跟显卡通讯不正常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LVDS信号没有,查来源,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把bios刷回去,,做显卡有没有掉东西....最好每次干bga前拍照

网友:
先把BIOS刷回去,再查一下屏的供电。

网友:
换屏试试 换完屏不行测一下屏供电

网友:
这种有可能主板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