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不亮

楼主(2016-06-13):
开机电流在1。22BIOS 刷了!供电都有!高手给点意见!
华硕

网友:
查屏供电有没有,没有就查显卡条件。

网友:
键盘大小写能亮吗?

网友:
看看外接亮不亮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

网友:
只是电流没什么好的建议 重点查查显卡那块吧

网友:
看电压都出来没有,显卡独显代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