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6V不开机!!

楼主(2016-06-13):
   拆机测试待机只有5V 没有3.3V  这机器是开启后有3.3V 还是待机就有 ?待机芯片是RT8239B。 测试3.3V电感对地只有八十多欧姆,应该不正常吧 求解

网友A:
赶快去找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快去找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能找到asus的图纸 你厉害了

网友:
3v是不是开机才有的这个不好说 你就看着机器是不是这一两年的  是的话开机后才有 要是有点年头 那就是开机就出来了

网友:
你可以对比5V电感阻值,一半都差不多的,记得有款K54H的才10几欧

网友:
这个阻值本来就很低的 不是吗

网友:
先查开机针,再看3、5V芯片的INTRIP是固定设置还是受控 在看3.3的PWM的电路后载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了 ,是主板睡眠芯片位置处掉一个电阻,不知道多大补个10K机器OK了  是开机后才有3.3V的

网友:
新的华硕有的机器3 5V没开机状态 只有一个

网友:
有点低了,至少要过百的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
恭喜楼主都修好了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3V5V待机电压。不触发之前就有了。

网友:
楼主 真 厉害,怎么查到的

网友:
好想这类芯片都有自己的设定的

网友:
看一下开启是怎么产生的 看一下 南桥的SUS模块需不需要这个电压

网友:
查rt8239图纸啊

网友:
华硕图纸很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