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05Z无供电,二次返修

楼主(2016-06-13):
      联想S505Z,CPU 集成E350。
      昨天接手维修,接电源按开关没反应,DC-IN有19v,经过PQ800的2只脚都无电压。G级完全是0V,于是取下主板,再次通电,什么情况,居然有待机,再测PQ800,供电都正常了,kao,反复测试都正常,装机再测试也正常。然后就报价,客户同意当天拿走了。
     今天中午,客户抱着主机来了,说又不开机,心里想,遭了,便宜没找到,返修来了,没办法,接上通电,居然能开机,心里暗暗高兴,可还没进系统掉电了,心一下就凉了,再测触发开机闪断,再开2次就彻底不触发,则PQ800的G级 0V,看来还是老问题,在论坛找了半天无图纸,看见几个帖子说PQ800容易虚汗,加焊下就好了,我也开始加焊,没福气,故障还是一样,跑了下线路,PQ800的G级链接PU800的4脚,这个PU800这个芯片上面写得是3540,各个网站查找了半天没找到是什么东西,也没芯片图,苦逼了,又跑了下线路,芯片主供电有,发现一个19v分压出来给PU800,则分压得地方0V,一个电阻一端有19V,看来这里没分压出来,吧2个分压得电阻取下测的一个22K,一个无穷。看来是有问题。但苦逼的是不知道这个坏的电阻是多大了,想来下,也许这个分压出来的是EN控制,应该在3V左右,哪找个100K装上,分压得到3V多,可是还是PU800还是不输出,没办法,去TB到问图纸,全无,看来要么退款要么换板 了,没事多搜索还是不错 的。就在不忙得时候又搜索了下S505,以前搜索的是S505Z,看到一个帖子发的是3540芯片图,心里有点激动,马上去下载,直奔PU800, 查得主供电19, EN有3.5V,第八脚就是早先修分压得哪里,看了想2个电阻一个是23K和2K,分压算得1.5V,问题在于我把2K换成了100K,在别的主板上找了一个2K换上,通电,待机0,041,心里那个高兴啊,第二次开机的待机电流是0.020.这下终于找到问题。差点就放弃了,无图纸真伤心,感谢哪位发的3540图纸,感谢感谢!!!
                      无技术含量,高手勿喷,多指教!

网友A:
楼主我能说一句话吗?其实我真没怎么看懂是保护隔离这块的问题?

网友:
DC-IN这个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能说一句话吗?其实我真没怎么看懂是保护隔离这块的问题?

我只知道第一个管子没过,算不算隔离保护我也不懂,我理论很差的,版主指点指点,是什么导致呢?为什么要1.5才正常?纠结啊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这边的。。就是直流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第一个管子没过,算不算隔离保护我也不懂,我理论很差的,版主指点指点,是什么导致呢?为什 ...

是隔离没过的,这个8脚信号是VINSELECT,是电源选择的意思吧。分压电阻不对应该是不正常的,不过这种台式机没有电池,没有充电电路的话可以直接飞线把管子取掉,笔记本就不行,

网友:
这种板子坏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隔离没过的,这个8脚信号是VINSELECT,是电源选择的意思吧。分压电阻不对应该是不正常的,不过这种台式 ...

我尝试过直接把管子去掉飞线,待机电流达到0.085,偏高很多,而且还是不触发,3540这个芯片的7脚有POK,这个是不是发给EC或者哪里的类似电源好信号,检测到了才能触发?再最开始芯片无输出的时候7脚POK是无电压的

网友:
现在图纸太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