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K43SD,又一奇葩问题

楼主(2016-06-13):
该机器不开机,拆机目测BIOS地方有湿润,之前有进水维修痕迹,这次不是进了点水,就是回潮,湿湿的,,,测有5V,无3V,先用万用表点到3V处,插电源,看万用表有数字跳变,把滤波电容换掉也无果,后侧芯片27脚无电压。跑电路过一电阻到IO,,刷BIOS,换IO,也无果,,,
刷BIOS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IO下面断线,补好,换个IO解决

网友:
我以为又是IO拉低3V呢

网友:
这个好羞呀,,有点味图的

网友:
这个最阻坏的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