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945GC主板不显示,PCI复位来回跳。

楼主(2016-06-13):
今天修到几片华北工控的主板,其中一片945GC的主板故障描述是不启动,先用带灯测试座测了一下CPU座,没有发现异常,加CPU测试,测试卡不跑码。复位灯隔一会儿闪一下,测量PCI复位无短路,电压在3V-1.5V左右来回跳,因为PCI复位一般都是和南桥相连的,于是先试换 一个南桥,结果故障依旧,测试电压时钟都正常,不知道如何下手维修了,还应该测量哪些地方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图纸没有)

网友:
高手都去哪里了,怎么没有人来帮小弟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IO、REST开关针

网友:
小弟也是初哥,一起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