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OFONE P8不开机

楼主(2016-06-13):
为不开机,[sub]插上电源万用表量开关有3.几V的电压[/sub],按下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测量屏上有一个4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怎么修的了 怎么没有思路了

网友A:
杂牌机 真心难修  可调电源4V供电加电开机电流怎么跑的  卡在哪里 楼主都不说清  谁能帮你修呢

网友:
电池要3.6V以上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杂牌机 真心难修  可调电源4V供电加电开机电流怎么跑的  卡在哪里 楼主都不说清  谁能帮你修呢

可调电源没有上啊,是用尾插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没有上啊,是用尾插开的

用尾插加电上电池开机有个屁用 要是能开机客户还来找你啊  用可调夹到电池触点开机看电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