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70N,无赖改小板,+ 联想E49玻璃管更换心得。

楼主(2016-06-13):
这段时间修机状态很是不佳,修复这台神州机之前几天基本是拆一台死一台就连加焊显卡用有铅的温度居然都可以干死,不只是一台而是干死了两台做显卡的,不是黑胶的机子!!

机器:神州K570N

版号:W650E蓝天

芯片组:HM7X  三代i3

故障:没待机

                                                                     正面

                                                                     反面

过程不说了发现条件正常同事待机那边改换都换了还不行,转手我修,我把待机修好过后,进系统断电风扇还狂转,刷了BIOS不见效果,在检测发现没大电流公共点,经查EC死活不出VOLT34PMOSFET_ CONTROL#打开隔离....

期间换了EC条件都查了一遍均没发现问题,看电路PQ75有EC给的电池充电使能来完全导通公共点。

接上电池果真正常大电流导通充电也正常,装上电池进系统还是用不了多久断电,断电后都可以再开,摸着桥非常之烫,后面测得待机的3.3v居然变成了4.3左右,又到回来修待机由于待机芯片UP6182芯片没有之前都用51125带的怕这板子搞特殊又定了UP6182回来装上结果一样,把待机部分相连的全换完都不行,最后直接干费了5V出1.3V断开节点电感这边没电,节点后续还串电出个0.5V,这垃圾板当时都想给扔了,拖了同行这么长时间中间客户又老是打电话催他这样废的不修好给他,总不好,后面就直接找块废板切板给他直接改了。

这个板子改板很简单对着接就可以就不说了,关于EC死活不出VOLT34PMOSFET_ CONTROL#打开适配器没大电流公共点修不好也没去折腾了直接移电阻强行开了

因为搜索了论坛有人说这机没大电流公共点玩游戏也会断电所以就这样干了,这样进系统没查适配器也会显示充电。

小板改好后试机一切正常不断电,风扇也不狂转,装机小板刚好有个地方塞下。

进系统开了一天放电影,一直没问题。坑比总算结束!一个待机都修不好还修费,都搞得怀疑人生了!!!!

---------------------------------------------------------------------------------------------------------------------------------------------------
联想E49这台是顺带发一下换这管子自己吸取的一点点经验。

就这管子当初第一次修坑了我不少RMB,这次也被坑了几十大洋,
后面取得了【yuchao454875】大神的真经。
第一这管子换的确是通病,短路没CPU供电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大部分也就是它坏

第二这管子千万不要买翻新的,翻新好的机率相当相当低,一定买全新,翻新6元全新15元不要舍不得吃大亏,就因我买芯片这家没有什么全新的都是市场货,所以又让yuchao454875给了全新的TB链接..
第三不能高温,这一定不能像吹芯片那样那么暴力

==================================================================

先晒晒我最先牺牲的芯片们‘没有一个好的。

取得了真经,买了四个15元的回来就开始干,处理焊盘这点我吸取了第一次换这个芯片的经验,焊盘不要用吸锡带拖干净成功率会更高哦。处理像下图这样圆圆亮亮的不像吸锡带拖那样平平干干的,这样看着都爽,大家觉得有木有。

焊盘这样处理对芯片跟焊盘之间有更好的接触,852D+风枪风力开到最小先220度最高加到350度麻利的两个都干上去。

清洗干净装上CPU上电看电流有戏装上内存铜管接屏亮机。

买的4个用了两个一装就好,很是高兴,还有一个就是这机客户的U也是被干了的!

这个E49还是感谢yuchao454875这哥们很乐于助人,分享自己遇到过修的经验而帮助他人。

                    发帖编辑的够累,兄弟们帮加加分,,,谢谢大家。。

网友A:
真的夸奖了,能帮就帮呗。大家共享下经验才能进步。而且那个芯片,我第一次也是买了几个都是坏,后面换了家买,感觉质量还行

网友:
大神级维修啊,这玻璃管可不好搞楼主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夸奖了,能帮就帮呗。大家共享下经验才能进步。而且那个芯片,我第一次也是买了几个都是坏,后面换了家 ...

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你不然,我真不知道有全新了,我那卖芯片的还表明说就是没全新的,明说就是市场货,不是买你这全新的这板估计也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你不然,我真不知道有全新了,我那卖芯片的还表明说就是没全新的,明说就是市场货,不是 ...

太客气了,以后我找你帮忙你也会帮助我不是,哈哈不需要太客气,我听他说那个有全新的和后植的,我发了4个后植的全部坏的,后面几个全新的第二个也是好的

网友:
上次换这个管可以试下BGA机器

网友:
这个玻璃管虽然是玻璃才质,但它一点都不怕高温。要焊好它,要用比焊芯片的焊度还要高点,时间要久点。我换过很多了,焊接时对好位后,千万不要用摄子去推它。因为它锡球的间隙太小了,芯片的重量又轻,很易在推它时导致连焊。

网友:
玻璃管子,坑爹设计,一个比一个更加考研焊工

网友:
之前修Y460P换过这管子,凭感觉珠子熔了就停,废一个换好一个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样也行啊。学习了!

网友:
我干无铅的桥,就是像版主一样,焊盘不拖,拿下旧桥,加有铅锡,拖干 净,怕拖不平整的兄弟,可以用风枪加烙铁,要注意温度,拖出来平亮.

网友:
技术不是一帮的高, E49 的玻璃管我还没碰到过, 楼主刚开始修的时候是什么故障呈现

网友:
楼主威武啊 。各种改

网友:
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焊接这个用BGA焊台预热板子到120度左右然后再上面用风枪 吹 温度不用很高就能焊好

网友:
怎么刚好就有这板子,这麽大?

网友:
牛逼嗄 。。。。。BGA 我也老做坏哎。。现在生意难做啊。。

网友(2019-06-10):
论坛精华贴,水平就是不一样,楼主厉害,这个保护隔离未完全导通的控制信号,我今天摸索了好久,最后才知道,是ec程序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
玻璃管焊接,我现在都是从背面吹,死亡率一般10个会死1到2个,

网友:
这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排版一目了然,感谢分享

网友(2019-09-05):
大神级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