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把ATX改成AT电源

楼主(2016-06-13):
求助,谁会用ATX的电源改成AT电源。帮帮忙。

网友:
那不是很简单吗?AT电源就是按下电源的总开关,电源就工作。ATX电源要靠绿线开机

网友:
220V交流加个开关,输出把绿线接地,,,,

网友A:
绿线接地会5秒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接地会5秒关机的

有负载不会关机的

网友:
这个应当很简单的,,。。。。

网友:
的确如上所说,短接绿黑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没必要拿来说,耽误时间呀!

网友:
对,就这样搞。听大家的没错。,绿线短接一天都不会关机。没负载也不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接地会5秒关机的

绿线为低电平怎么会关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