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4V 换键盘

楼主(2016-06-13):
三星450R4V 换键盘,,,最主要注意的是电池在里面,一拆开外壳,就要先把电池线摘了,

网友:
和C壳一体的 换好需要点时间  好多新本子都采用这种设计了 换起来麻烦  也给维修人员带来了相关利润

网友A:
也学手机搞内置电池,有利可图了

网友B:
拆换元件,都是要把所有的电源去掉。。。

网友C:
换过好几个了 有经验了  收费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学手机搞内置电池,有利可图了

华硕  联想等新款机器有不少内置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换元件,都是要把所有的电源去掉。。。

这个内置电池得先拆壳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好几个了 有经验了  收费贵一点

慢慢的就能把他搞定 不要心急

网友D:
不知道你表达的什么意思 不是这些都得在断电的情况下操作吗

网友E:
图太少,想学习,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表达的什么意思 不是这些都得在断电的情况下操作吗

这个是内置电池 得先拆壳子把电池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太少,想学习,看不明白

可以看明白的

网友:
这种破机器换键盘就有点坑了   麻烦

网友:
我有一个 一样的电脑 以前是屏爆了 换了屏 用了一段时间 就出现有竖线 所以客服拿过来要求我们给重新换一个 那时候没有这个屏了 所以电脑放在这里  我们重新订一个屏过来换上去的时候 就出现颜色吧对了 有波纹了   电脑是放哪里没有动的  以前就屏问题 现在是怎么换屏都一样 显示有波纹  有谁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告诉小弟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网友:
15楼的朋友,摔坏的可能是显卡,我之前遇到一台。但也不排除排线有干扰导致

网友:
好久没看到RAMOS的主板了。

网友:
新的机器就是为了给维修人员带来麻烦,不过可以收费更高

网友:
这样也能多赚点手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