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讲解一下笔记本led屏的工作原理和维修思路

楼主(2016-06-13):
今天接到一台acer的笔记本开机黑屏,接外显ok,看了一下是是amd的显卡,估计是显卡问题,,还是先排除屏的问题,代换后亮机,屏坏了。
现在看着这个坏屏,外观也没有损伤,量了下19v有了,3v没有,3伏对地址400多,也没问题,保险也没坏,,接着看看板子上几个芯片有点空焊,全部都加焊一遍,又把屏接口加焊了一遍,还是不亮机,而且接不接屏幕电流没有变化,这是屏电路根本就没有工作啊,接下来该怎么修呢,第一次修屏,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修屏的方法和屏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你去查查  屏幕的供电芯片

网友:
先去看看屏的规格书,背光那边有些是做在里面,有些是做在外面的。液晶不好修,料都很特殊。只能拆好屏幕来换。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B:
可以换个码片看看,读取不到屏的信息也不会亮的

网友C:
无信息屏脆弱所以不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个码片看看,读取不到屏的信息也不会亮的

今天从另一块相同厂家的坏屏上拆了一个码片,型号也没仔细看,换上就点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今天从另一块相同厂家的坏屏上拆了一个码片,型号也没仔细看,换上就点亮了,

恭喜恭喜,又学了一招

网友E:
换吗片解决的?  厉害

网友F:
读不到码片信息不会开启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查  屏幕的供电芯片

多谢指点,现在修好了,换码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吗片解决的?  厉害

碰巧了,我是刚开始学习维修,还有很多要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又学了一招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信息屏脆弱所以不好修

是啊不好修,资料也少,想找个屏的图纸都没找到,大神你有屏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不到码片信息不会开启屏供电,

似的,码片信息不对 的话第2  第3 脚3.3v屏供电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