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K650D-I5-D1奇葩问题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6-06-13):
神舟战神 K650D-I5-D1板号6-71-W65J0-D02 独立显卡:N15P-GT-A2.
开机进系统没多久花屏,认为显卡坏,报了价格换了显卡,现在开机进系统黑屏就一个鼠标在中间,开久了会蓝屏 。开始以为还是显卡问题,进安全模式禁掉独显还是一样。后来禁掉集成显卡,进系统成功可是独显不能启动,这是什么问题,看了论坛很多人说是PCH小桥坏型号是SR17E,

网友:
这处问题还真不好搞主要要风险

网友:
神舟的机器不敢恭维啊

网友:
确实很奇葩 ,真没遇到过 , 像一些费时间 风险大的一般就报换板

网友A:
N15P 应该是850显卡了   蓝屏你就误杀显卡啊   我在问下 这显卡芯片全新的现在能订到么      原机芯片重置回去  换个U 或者南桥 试试

网友:
虽然求修心理很强,可是现在为了生意,也只好换板,然后留下旧板,再慢慢琢磨

网友:
报错9f是电源问题,但实际问题有待楼主揭秘

网友:
还是找下显卡的小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确实很奇葩,从未遇过,楼主修好了发表下维修心得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15P 应该是850显卡了   蓝屏你就误杀显卡啊   我在问下 这显卡芯片全新的现在能订到么      原机芯片重置 ...

没换显卡前开机进系统花屏才杀的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还是去交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显卡前开机进系统花屏才杀的显卡

建议还是先换桥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集显不是都在CPU里啊

网友:
换过u没???

网友:
这机器显卡很少出问题的,倒是小桥问题多

网友:
好像是电源问题啊,换个看呢

网友:
这U手头上没有,换的话价格不好报。还是先换个桥看看

网友:
显卡换了,小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显卡供电也正常,难道真的CPU问题,这真让人纠结了

网友:
问题解决。CPU坏,换了个CPU能用了,

网友C:
华硕代工的主板难修的很,楼主换过cpu吗?

网友:
维修有风险建议楼主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代工的主板难修的很,楼主换过cpu吗?

换了CPU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的问题呢?刷一个试试!

网友:
换CPU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15P 应该是850显卡了   蓝屏你就误杀显卡啊   我在问下 这显卡芯片全新的现在能订到么      原机芯片重置 ...

现在买的显卡芯片说不好就是坏的,还是把原来那重植回去说不好就好了,试试看

网友:
换了CPU就好,原来的显卡也还是好的,

网友D:
现在的CPU质量大不如以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CPU质量大不如以前了

是啊- -,没想到能开的起来集显不能用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2016-07-22):
在么在么在么在么在么在么在么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