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E320W(8m05机芯)花屏故障

楼主(2016-06-13):
送来开机画面正常,故障未出现,开了1小时还是正常,丢在一边几小时后再开机十来分钟就花屏了,再怎么断电重启故障依旧,看来确实有问题了,拆机看到一块主板连到屏线,密密麻麻的元件,马上想到去下图纸查看,再测测试点电压,其他电压正常,唯有VGH电压14V左右,明显不正常参考图纸应有27V,查到VGH的产生电路由tps65161芯片产生,顺着电路图终于查到c1085漏电短路了,心中狂喜立马更换电容,通电测VGH有27V了,连接屏线显示正常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有图纸确实方便,不然想定芯片来换就浪费了。还是查一下周边的小原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