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 无WIFI维修实例,WIFI模块好的,供电正常,WIFI芯片底脚阻值常。

楼主(2016-06-13):
今天搞一台苹果6无WIFI ,就是WIFI是灰的打不开。感觉修WIFI已经很多了,没当回事,直接重植装一下没好。那就换一个吧。换一个还是没好。晕了,再打一下WIFI的底脚吧。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啊。没一下电吧,各供电都正常,什么PPVCCMAIN ,PP_WLAN_VDDIO_1V8 ,WLAN_SR_LC的1.35V 都正常开启信号WLAN_REG_ON也正常。到此晕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整理一下思绪,一个芯片工作,供电时钟复位,当然WIFI没有复位。那会不会是时针出问题呢。想起以前修WIFI的时候把芯片拆下来测过这个WIFI时钟是由主电源直接给出来的,直接不用装WIFI开机直接打WIFI的焊盘36脚有波形的,有一个32K的波形的。拆下WIFI芯片开机直接打,果然没有。难道我记错了,要WIFI装上才有。还好有一台同行寄过来的板子WIFI焊点掉了一半的,还没搞,直接拿过来打一下波形。很规整的波形。至此可以确认这个是时钟没有导致的。拿个大电源来换上吧。晕了库房没货了。等订货了。到货了试了确认了再跟大家说。今天说一下思路。再补充一下,WIFI的时钟脚对地的阻值有500多的。很有迷惑性。没有示波器的同学有点难测的这个信号。

网友:
没示波器,想要一个。那么是不是换电源波形就正常了?

网友:
菜鸟  进来学习的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6代 WiFi都正常 蓝牙没法用 从下往上拉显示能打开也能关闭 但是没用 但在设置中打开蓝牙 总是显示一个圈在转 楼主 给个思路吧

网友:
这芯片难拆啊

网友:
WI-FI 拆起来相对容易点 大电源芯片的话没点基础是不行的

网友:
换了主电源还是没好,是电源边上32K晶振引起的。直接换32K晶振修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发的一贴更全一点。

网友:
4楼可以查一下WIFI周围的电阻电容 什么的。我遇到过一个5S有WIFI无蓝牙,发现边上有个电容掉了,补上好就好了。具体哪个电容我记不清了。明天去查一下资料 。找到了我发个贴子出来。

网友:
时钟信号是可以测电压的。示波器器不是所有维修人员都有。我估计很多人都不会用。时钟只要测到有0.9V电压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