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 板号 820-2855-A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13):
接同行送修一A1370 板号 820-2855-A
接上可调待机0.13  拆机  轻微进水进水位置如下图 两面都有一点

拆机测量以有三个S0电 出来 二级转换也出来  看来不是短路 而是自动上电了   没插电池吗 所以自动上电
自动上电到0.13不动 看样子 是没有CPU供电了  经过测量确实没有
追查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追到了这里

CPU供电开启信号是由ALL_SYS_PWRGD信号变过来的   测量ALL_SYS_PWRGD信号为低电平  不正常
追到了这里
图上的这个U7960 在板子上是没有的  但在图纸上是应该有的 可能这个板以前修过 上家把这个检测芯片拿掉了
要想ALL_SYS_PWRGD为高   U7960也不在了  那就只有上面的那些PG要全正常 才行
接下来采用断电阻方式  一个PG一个电阻的拆   等把上面PG的电阻都拆完了 ALL_SYS_PWRGD还是为低
再查图纸ALL_SYS_PWRGD这个信号 还去了这里

这个管子 也是进水位置之一 怀疑这个管子坏了  但是不想拆这个管子  就把R7957电阻拆掉
再通电  电流蹭蹭的上   直到亮机

 会员1952802元2022-12-6 23:55
 会员10239962元2022-10-20 19:39

网友A:
上家修过 ?这苹果修的新云流水    V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家修过 ?这苹果修的新云流水    V5

不确定上家修过  但是那个芯片 板上应该有  但是没了   进水也不会自己掉吧

网友:
句容天天啃屏果啊

网友C:
不会修苹果,大神啊

网友D:
苹果的维修更要细心啊

网友:
就修了这一次  哪有天天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修苹果,大神啊

不会修 就学呗   学了不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上家修过  但是那个芯片 板上应该有  但是没了   进水也不会自己掉吧

维修的很厉害了

网友E:
句哥大作,必顶一个,感谢你的每每分享维修,经典案例。最近修苹果的机器很多呀……银子满满哒。

网友F:
修苹果的大神啊 我这里一年就几台修修

网友G:
牛逼,会修苹果的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维修更要细心啊

恩   苹果的电路是比较严谨的  不细心就容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句哥大作,必顶一个,感谢你的每每分享维修,经典案例。最近修苹果的机器很多呀……银子满满哒。

哪有  就修这一个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苹果的大神啊 我这里一年就几台修修

有几台 也不错啦  苹果吃多了 长蛀牙的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逼,会修苹果的牛逼

到迅维学一下  你也学

网友:
最近维修APPLE的机器了!感觉APPLE的机器还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你们都能找到图纸~~~

你找不到图纸吗  苹果没图  没点 就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毋庸多说,一如既往的加分支持,问句题外话你老家江苏句容的吗?

不是那边的  原来在那边开店时注册的帐号起的名  现在也改不了

网友J:
有时候觉得苹果的还好修过其他的,当然没有点位图和图纸我是肯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时候觉得苹果的还好修过其他的,当然没有点位图和图纸我是肯不动的

恩  苹果跟其它本子  一样修    没图没点 也只能给它跪了

网友:
好想学修苹果...

网友K:
苹果的机子好修吗,看起来好复杂啊,咱没有修过呢!

网友:
想学就学啊   光想不行动是不行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的机子好修吗,看起来好复杂啊,咱没有修过呢!

没有多难修  就是信号名字看起来  脑瓜有点疼罢了

网友:
拜膜啊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句哥大作,必顶一个,感谢你的每每分享维修,经典案例。最近修苹果的机器很多呀……银子满满哒。

句哥太谦虚,要多发些这样的良心,贴子,让我们也学习成长一下。

网友L:
哎,好久没有修过进水的苹果了,鱼

网友M:
苹果机子修的好少哦 都不会修

网友:
不懂苹果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苹果赚钱呢,呵呵

修苹果再不赚点钱   就不用混了   哈哈

网友:
不用膜拜  我知道你也会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句哥太谦虚,要多发些这样的良心,贴子,让我们也学习成长一下。

你快别闹了  我这只是小打小闹  哪能跟你比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哎,好久没有修过进水的苹果了,鱼

是不是都想死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苹果机子修的好少哦 都不会修

恩  苹果机 不摔不进水   坏得也少啊

网友I:
楼主技术毋庸多说,一如既往的加分支持,问句题外话你老家江苏句容的吗?

网友H:
为啥你们都能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O:
苹果本 的图纸和一般走线有时看着不习惯.

是啊  苹果图纸的信号 看着就头疼

网友:
R7957电阻后面拉低了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P:
U7960 是没有的   电阻nali拿了  不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快别闹了  我这只是小打小闹  哪能跟你比

句哥都三个月亮了,我才三个星星,这就说明身份了。

网友Q:
出来了,系统pwrgd都有了,好像南桥是自动挂起s3,我用s3比较待机,pg  温控,都是s3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P:
U7960 是没有的   电阻nali拿了  不影响吗

不影向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句哥都三个月亮了,我才三个星星,这就说明身份了。

这样也算呐

网友:
引用 网友Q:
出来了,系统pwrgd都有了,好像南桥是自动挂起s3,我用s3比较待机,pg  温控,都是s3先掉

那S3跟待机呢

网友R:
那个芯片不换有影响吗

网友:
也是s3掉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个芯片不换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网友:
好精华。值得学习

网友S:
苹果的机器修起来真是麻烦

网友:
好有难度,功底好呀

网友T:
苹果图纸点位还比较全的  有些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苹果的机器修起来真是麻烦

给你钱  你就不觉得麻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苹果图纸点位还比较全的  有些还是比较好修的

恩   苹果这一点上比较好   资料全

网友:
楼主技术毋庸多说,修苹果那么溜

网友U:
请我你有点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我你有点位图啊?

点位图跟图纸都有啊  论坛就有的

网友:
修好了,南桥的24兆晶振没起振

网友:
楼主修苹果水平很熟练,楼主有大挣一笔

网友:
我现在有台苹果开机掉电,CPU供电出来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主Q7950 mos管内部是怎样工作的?把这下拉电阻拆了是不是失去了保护作用?

网友V:
修苹果的感觉就是爽,有图纸,又有点位图,就是焊芯片比较讲究,很多芯片都是BGA封装的,修过一个背光不亮的机器,生压芯片是BGA封装的,加焊一下不行,请教楼主,可以植球吗,还是要换一个,有什么好的办法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苹果的感觉就是爽,有图纸,又有点位图,就是焊芯片比较讲究,很多芯片都是BGA封装的,修过一个背光不亮 ...

最好是换一个呗   植球不好植不说    还不一定好用   浪费时间   不过在没有芯片的时候  订芯片也得等  那就植一下试试咧

网友W:
思路清晰    以前修了个也是这附近进水的     没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W:
思路清晰    以前修了个也是这附近进水的     没搞好。,。。,。

也就只有这个地方最容易进水了

网友:
大神啊,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只有这个地方最容易进水了

收藏了  多谢分享

网友:
时序没有走完哦。

网友X:
句容修苹果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句容修苹果越来越厉害了

既然被你发现了  不简单

网友Y:
楼主请问下为嘛拆掉那个电阻就开机了,,我这没有电路图,,麻烦给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请问下为嘛拆掉那个电阻就开机了,,我这没有电路图,,麻烦给讲下

那个管子是通过拆掉的那个电阻接地的    把电阻拆了  管子就不能接地   就不能拉低CPU供电开启信号   就产生CPU供电了  就亮机了   明白不

网友:
刚起步进来学习一下大家的维修思路和经验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