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蓝屏故障小修

楼主(2016-06-13):
机型: satellite L305-SP6922R               PSLB8U-0S7RL
故障:开机4分钟左右蓝屏

描述: 换硬盘测试问题依旧,果断拆机 发现东芝的 NEC

解决: 换3个470的贴片电容搞定 测试半天机器未蓝屏。

网友A:
加个1000UF的电容也能搞定

网友:
NEC大毛病!

网友:
又是nec大电容

网友:
感谢分享,原来NEC电容也会引起蓝屏的

网友:
NEC导致蓝屏。。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NEC大电容的通病啊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B:
东芝的本子NEC大电容是通病,维修思路完全正确!

网友C:
NEC 的大电容,有这么不好啊,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个1000UF的电容也能搞定

这个没试过,1000uf的电容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本子NEC大电容是通病,维修思路完全正确!

谢谢,以前修到的是CPU没供电,改了之后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C 的大电容,有这么不好啊,了解了。

东芝NEC是个bug吧,保修期内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不过,看图片,换的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试过,1000uf的电容不好找吧

台式机上面大把的

网友:
一般4个 330

网友:
东芝的NEC好赚

网友:
呵呵历来的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1000UF的电容也能搞定

你说的是台式机电容吧     试机用它还差不多   没有这样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