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交换机故障,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13):
Schneider工业用交换机,在使用中突然就没有信号传递了,拆下来用连接在电脑与互联网之间,又有网络连接,可上网。求解答?

网友:
这是该交换机的图片

网友A:
交换机其实也是一台小电脑,有时也会死机,,重启就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其实也是一台小电脑,有时也会死机,,重启就又好了

重新启动过,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手头又没有新的可用,还在采购中,只能等待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