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WA灯管通病

楼主(2016-06-13):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个联想的显示器(一看型号就知道是灯管坏了)上电一看亮一下灭,拆开直接测灯管,果然两根都有明显的发黄、发暗;拆开后明显的看到传光板已经烧黄

,这款显示器灯管特别的爱烧,换了LED灯条就好了,还能用得住(换完以后忘了拍照了就一张图,将就看吧)小白一枚,发帖不易,多指教!

网友:
能换LED果断LED

网友:
对啊,现在换习惯了LED再让我换灯管我都懒得换了 = =太麻烦了

网友A:
这是不是去保护的结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去保护的结果呀

不是,这显示器是个处,没拆过,不过去保护真不是个好方法,用不住的

网友B:
这种灯管架是塑料的,更容易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管架是塑料的,更容易烧坏,,。

一烧一大片的,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烧一大片的,很麻烦

这个屏应当是LG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应当是LG的屏

这个真没注意= =

网友D:
灯管问题的直接改LED,省时间 一般还不用拆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灯管问题的直接改LED,省时间 一般还不用拆屏

说真的我还没见过不用拆屏就能换的显示器

网友E:
你这个改了LED 不是也要搞一个恒流板? 那不是灯条和恒流板一起  这个费用会不会大了些  现在我修同行的 我都懒得换灯管了 有的人投机取巧 撬开两边 但是很容易碰到铁壳 短路  我换灯管就是全拆 风险就变大了 而且耗时  又是同行 真是不想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我还没见过不用拆屏就能换的显示器

两边一剪直接抽出来就好了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改了LED 不是也要搞一个恒流板? 那不是灯条和恒流板一起  这个费用会不会大了些  现在我修同行的 我 ...

换灯管有风险 而且麻烦,多报点就行了。

网友:
感觉灯管的  以后要修补不到了

网友F:
换成灯带的,灯带难得坏哦,以后就没有修的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成灯带的,灯带难得坏哦,以后就没有修的了啊

维修得意义都是让客户用得住不能返修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改了LED 不是也要搞一个恒流板? 那不是灯条和恒流板一起  这个费用会不会大了些  现在我修同行的 我 ...

我们这边修好就是几十块钱,同行没多大利润,报的都很低

网友G:
我都是换灯管 没改过LED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换灯管 没改过LED灯条

换灯管太麻烦了

网友:
联想显示器的灯管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换灯管 没改过LED灯条

现在LED灯条套件不贵,主要是没有返修。

网友:
改LED吧 换灯管麻烦

网友:
这种屏最次了。。背光板又软,灯管都不好放

网友:
背光纸没烧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