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USB不能用无供电 CPU温度较高

楼主(2016-06-13):
(无正文)

网友:
你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A:
usb打下对地值嘛,然后再查下usb供电线路是否短线,不行就干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打下对地值嘛,然后再查下usb供电线路是否短线,不行就干桥

打了   700左右   没有 图纸 不好弄

网友:
USB无供电跟南桥没什么关系吧!CPU温度高散热做好了的话刷BIOS

网友:
查到了 跑到fdmc 8884就没有电了

网友C:
无供电是八脚转换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供电是八脚转换坏了

测了没有坏啊
G极没有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了   700左右   没有 图纸 不好弄

七百多有点不正常哦,也许你可以直接飞个5V过去试试USB看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百多有点不正常哦,也许你可以直接飞个5V过去试试USB看能不能用

500多  5v1000   测到管子G级的一个电阻一段2.几v  一段无电压  我不知道这电阻多大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0多  5v1000   测到管子G级的一个电阻一段2.几v  一段无电压  我不知道这电阻多大的 .........

你qq多少?拍个照片我看看,给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qq多少?拍个照片我看看,给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了没有坏啊
G极没有供电

两边可以拉过去

网友(2019-09-17):
华硕usb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9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