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M 是大神进来看看.需要你的帮助

楼主(2016-06-13):
     联想G50-80M   今天上门去做系统  真是郁闷死了,客户说无线网卡不好使  无线图标打红叉   不好使就不好使呗
     本子现在是WIN7系统  我就给做了个WIN7  结果还是一样 我就郁闷了 去官网下载驱动  ,,
     驱动完还是一样,弄了好半天 头的出汗了  ,这千辛万苦的宝宝我也是醉了 ,都要放弃的节奏了,
     心想去问问百度吧  可好5画8门啊!翻白眼     看着看着官网论坛中有人说  这款机器自带WIN8系统
     问客户 她说以前是WIN8无线也好使  但是WIN8系统她用不明白  就该成WIN7了.........哭笑
      论坛中说这款机器改成WIN7确实不好使,但是有的时候好使  说什么是BUG  漏洞 宝宝也是迷糊了
     论坛中还说开机以后 把盖子合上  在开开就好了  我试着去做 真是这样  好了  可是开机重启还是这样
    和客户说明情况 客户说就先这么用吧 WIN8用不习惯,              回家后还是弄不明白?这到底是论坛说的漏洞还是硬件有问题    问问大神么  有什么思路        写这么多  给加加分   没分下载了  谢谢了各位
               抱拳了  抱拳了

网友A:
你根本就没有安装 电源管理驱动 这个驱动,这是联想必备的热键驱动,安装之后按FN加键盘的小飞机标志把WLAN开启点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就没有安装 电源管理驱动 这个驱动,这是联想必备的热键驱动,安装之后按FN加键盘的小飞机标志把WLAN ...

我安装了 也不好使

网友:
一般装了电源管理都可以搞定

网友:
打客服电话问问,让他们提供下技术支持

网友:
英特4核心的  确实不好装win7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直接把无线网卡那个无线开启割开就OK

H55

网友C:
直接加个usb无线网卡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直接把无线网卡那个无线开启割开就OK

这个机器 好像无线网卡很小的 很多脚都没线路

网友:
等待大神,手上一个本子也是这样的毛病

网友D:
应该是  无线网卡的 问题     可能是不兼容     调下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个usb无线网卡 搞定

我那是上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无线网卡的 问题     可能是不兼容     调下BIOS试试呢

调试了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直接把无线网卡那个无线开启割开就OK

拉倒吧.....

网友:
把无线网卡插槽上的开启信号找个3V电压,连上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联想G50-80掉电,BIOS刷过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直接把无线网卡那个无线开启割开就OK

这个 位置?????? 我仔细检查了好像就只有这个 是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位置?????? 我仔细检查了好像就只有这个 是开启

是啊,一般这个是无线的开启

网友:
联想G50-80掉电

网友:
联想G50-80掉电,BIOS刷过了,故障依旧,一亮机就掉,求高手帮忙

网友(2016-07-14):
G50-80有待机不触发,BIOS刷过了IO换过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
以前搞过一台,不是这型号,搞了半天,原来那快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