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台更加头痛的机器,toshiba l800 版号 DABY3CMB8EO rev e

楼主(2016-06-13):
来的时候现象是外接花屏  内接不亮  把显卡拿下来重新只求 还是那样   定了张 全新 无铅的 216-0833000  把珠子推了 换成有铅的 坐上去 外接都不亮 内存马片 有读到波形  内存牌组上也读到了波形 但是波形没有持续 读了不到4秒钟的样子就停止了  测量下 显卡供电电感 对地阻止  0om 可是电感上输出了正常的电压 1.0v 然后接着 把显卡拿下来  看了下电路图 有两路输出lvds  看来可以改集显  把该补的补 改取的取   把独立显卡的供电拉到集显那里  最后亮了是清屏  开机到亮屏 需要不到50秒才会亮   亮的瞬间 edid有波形  但是波形 是尖波 波形不对啊  那几组x分信号上毫无反应    接着重新只求  南桥为slj8e   焊上去 还是那样 测量 ec 的振周期 信号 发现有一个对地阻止 偏小 准备取下更换    更换前拖了一遍锡 结果对地阻止都一样了 还是那样 没有办法了

网友:
改集显的难度挺大

网友A:
你不该把新芯片的无铅珠去掉,为何不用有铅锡丝把板上焊盘拖一下,焊盘带有有铅锡,就很容易使无铅容化。

网友:
有时候就是全新的芯片也不一定可信。
改集显,BIOS也要相应刷集显的。

网友:
东芝的有时屏也易坏。

网友:
有没有集显boss啊  求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该把新芯片的无铅珠去掉,为何不用有铅锡丝把板上焊盘拖一下,焊盘带有有铅锡,就很容易使无铅容化。

我做bga  应该没有问题 tinikpad e40重新植球成功了好多  从不掉点还要把原装的显卡做上去亮机。报换显卡收2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该把新芯片的无铅珠去掉,为何不用有铅锡丝把板上焊盘拖一下,焊盘带有有铅锡,就很容易使无铅容化。

我做bga  应该没有问题 tinikpad e40重新植球成功了好多  从不掉点还要把原装的显卡做上去亮机。报换显卡收280元  你的方法我理解了谢谢大师佛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该把新芯片的无铅珠去掉,为何不用有铅锡丝把板上焊盘拖一下,焊盘带有有铅锡,就很容易使无铅容化。

我叫你一声大哥  我今天按照你的方法试了 很好 200°就融化了 太帮了

网友:
东芝的有时屏也易坏

网友:
我觉得换成有铅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