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全板维修HM6X不读BIOS一例 附多张波形图

楼主(2016-06-14):
强哥给我拿了块板子是上一届没修好的,我心里也没底。二修机有些难度,不过我喜欢。板号:LA-6911P
拿到板目测桥、电源管理芯片、已经被干过,温控芯片缺件。第一步打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公共点阻值正常。第二步打各个PWM的上下管G极。测到CPU供电一路的上管G极无穷大,果断加焊一遍电源管理芯片 阻值恢复正常。上电触发 电流到0.156 测各大电感电压正常,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没出来。找到电源管理芯片95831照饼哥说的去电阻出电压方法,把24脚电阻去掉,再次上电CPU供电依然没有。(这些波形没拍到)示波器抓电感前端没有到公共点电压 再测G极也没有达到24V 果断拆掉上管再测G极 基电压竟然只有4V 不正常!测了测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找强哥登记领了一个全新的95831换上以后基电压恢复正常装上上管24V已经正常电感前端也已经有的公共点电压,电感后端也已经有了1.1V的电压。
24脚的电阻还原再次上电还是没有CPU供电。把电源管理芯片24脚电阻拆掉CPU供电可以正常产生说明CPU供电电路没有问题,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收不到CPU发来的SVID。打开图纸直接找到PROCPWRGD测量无电压,把目标转向到桥。按照饼哥讲的时序:(各供电正常后,桥的25M晶振起振;各供电正常后,PG汇总最终送给桥的PWROKAPWROK,同时产生CPU供电开启信号,但一般都不会产生CPU供电——因为还缺少SVIDPWROKAPWROK正常后发出DRAMPWROK并读取BIOS桥发出各路时钟,并返回33M的时钟给自身的LOOPBACK。桥发出非核心电源好PROCPWRGDCPU。)实测各供电都已经正常,25M晶振也已经起振。EC发出信号给桥的PWROKAPWROK(此机不采用AMT APWROKPWROK连一起)示波器抓BIOS芯片的1脚无波形,芯片的8脚供电也正常,拆掉BIOS打值1652脚值均正常。
看到桥已经被干过了,总感觉有点不放心。再次找强哥登记要了一个全新的桥。直接上BGA取桥装桥一气呵成。信心满满的拿到桌子前(黄船长说过焊桥或换桥过后一定要打对地值)万用表戳戳戳,戳到1.05V总线供电的大电感竟然为0!心一下到了谷底,琢磨着换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温度也不高啊。灰着脸再拆下桥看了看也没连锡。心想着好事多磨。再次厚着脸皮找强哥要桥,已经没新桥了。找了块统货板让我拆。两个小时又过去了。小心翼翼的取下板子 打值 都正常。心中的大石头也放下了。再次上电依然没有CPU供电依然没有读取BIOS,故障依旧。再测连接桥的电感电容均有电压,维修陷入僵局。)
拿着板子找黄老师请教,老师说需要仔细查一下桥内部模块的小供电,不能放过蛛丝马迹。重点排查SPI模块的供电。此版有图纸无点位,但没有电容电阻的丝印。又找了许久,最终判断一个电容的空焊盘是SPI模块的3.3V供电,找一个装上后测量两端都没有电压,用放大镜观察也没有外观损伤。
找到连接背面的过孔线万用表测量无穷大(心中已经乐开了花)。麻利的找到二级转换电压飞线,上电看电流已经有CPU供电,屏接口的EDID也已经有波形,因为没屏也没办法测后级,亲眼看到是否已经亮机。至此这个板已经修复。耗时两天半,中途也想过要放弃,但是都咬咬牙忍了下来,人想要成功中间的过程都是艰难的。下面发些修好后测到的波形,如果错误请多多指教!!!

 会员1493535300鑫豆2024-3-17 12:31
 会员1211207300鑫豆2024-3-6 11:44
 会员13029152元2023-3-12 14:59
 会员14791122元2023-1-10 14:31
 会员12190222元2023-1-4 15:25

网友:
CHINAFIX出来的都不简单

网友:
过孔很少不通的,你运气太好了

网友:
贵在坚持 恭喜你两天半的时间没有白费 继续努力

网友:
贵在坚持   只要坚持没有修不好的板子~~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真是行云流水啊

网友: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很多,加油写出有经验的帖子,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很赞~理论推断南桥SPI模块无供电而导致不读取bios进而不发出非核心电源好

网友:
写的太复杂了,能不能写的详细些!!

网友:
现在有心情花2,3天搞一台机器的还有多少人  支持楼主

网友:
贵在坚持,继续努力!

网友:
这种板子也修?要是我早就放弃了,顶你一下!

网友:
必须加分。实际维修就是这样曲折。换个全新桥不能用,再换桥。心态起伏大。另外桥的模块容易被忽略

网友:
恭喜楼主练成了必杀技第一招

网友:
这贴子可以加精了,实地就是不一样

网友:
好棒,我也要练就神功

网友A:
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真不错,值得学习。电源芯片不出CPU供电,取电阻后正常,照思路不是装个真CPU测试下吗,为什么会想到桥那边呢。

网友:
原理分析的非常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真不错,值得学习。电源芯片不出CPU供电,取电阻后正常,照思路不是装个真CPU测试下吗, ...

已经装真cpu试过,依然不出核心供电

网友B:
一修就是两天半,要是自己开的店能收客户多少钱?两天半工钱是多少呀?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维修人员能看到尽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修就是两天半,要是自己开的店能收客户多少钱?两天半工钱是多少呀?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维修人员能看到 ...

我修的是思路,下次遇见类似故障 也许直接就能秒杀,在学校秉着修不好不放弃的精神。

网友:
加分支持支持师兄,昨天才听饼哥讲完这个。还在说你这个呢,果不其然你就发出来了。。学习学习

网友:
小伙伴好样  的加油

网友:
这帖子花 了很多精力。波形全部编辑让人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修就是两天半,要是自己开的店能收客户多少钱?两天半工钱是多少呀?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维修人员能看到 ...

人家是实地的实习贴子,实习能修到这个地步,得赞一个!

网友:
太厉害,真的是还带着头脑在做事。。呵呵

网友C:
好事多磨,修好了,就长姿势了!

网友:
完全服了,不放弃精神

网友:
昨天远程时  饼哥讲的就是你吧,太NB了

网友D:
谁说没有新桥了,你不要新的,你不是怕新桥干不好,用个旧的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像这种过孔故障难搞

网友:
不错加分必须的

网友:
已经加分喽,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个波波用的飞起啊

网友E:
修的很好。毅力赞佩
换做是我,也肯定是先干2次桥再说。呵呵

网友:
这样的板子都修得出来,,,,,牛叉

网友:
不错,比我那时候强!把这些重要的波形都测了一遍!

网友:
要是我的话,先刷BIOS,看看咋样

网友:
不是每桥都能好的,首先要检测外观,不过楼主学得很好,可以出师了

网友F:
可以了哈  顺利晋级大师级别  恭喜师弟啊

网友:
已经收了 以后不出CPU供电的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波波用得好,ds1102一直在吃灰中..................

网友:
有点意思啦 继续学习

网友:
太强大了,分析到位

网友:
楼主理论真扎实,这机子不是一般的难整啊

网友:
楼主时序思路很明确,维修贵在坚持,最终走向成功啊,小白学习啦!

网友:
这波抓的专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没有新桥了,你不要新的,你不是怕新桥干不好,用个旧的吗.

嘿嘿,我忘了…

网友G:
这个帖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完,因为楼主说把上管拆了,去测,我无法再看下去了!!示波用得确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了哈  顺利晋级大师级别  恭喜师弟啊

学海无涯,我还需要向各位师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完,因为楼主说把上管拆了,去测,我无法再看下去了!!示波用得确寮不错!!!

实地是这样教的,按照流程修而已

网友:
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真不错,值得学习  赞一个

网友:
很不错,!!!像这样的,我早就不修了,呵呵……。超过两小时,放弃!!!自己开店的活儿很杂!

网友:
贵在坚持,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事多磨,修好了,就长姿势了!

全靠黄老师指点啊

网友:
确实不错,以后多交流

网友:
大清早发这么好的帖子 必须加分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很好。毅力赞佩
换做是我,也肯定是先干2次桥再说。呵呵

也多亏了饼哥教的时序好,hm6x抓的严,实际运用都不用翻书了

网友:
写的很好很详细 受益匪浅

网友:
只有实地的学员才能总结出这些经验,这贴我收藏了下去多看几遍

网友:
时间太长了吧  一天二百  人工要5百了

网友:
卤煮实在是牛B

网友:
又是一代英才

网友H:
这样的板子 修好 足见发帖人的维修理论思路很厉害了

网友:
好6 啊    主要就是修开启信号的多

网友:
楼主够细心...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楼主大毅力啊,加上大背景    一句话  牛牛牛

网友:
没遇到过、。牛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板子 修好 足见发帖人的维修理论思路很厉害了

在学校教了很多,但实际运用起来就感觉不简单。以后不懂的地方还请版主多关照

网友:
芯片水很深,基地也不能幸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学校教了很多,但实际运用起来就感觉不简单。以后不懂的地方还请版主多关照

基地培训出来的 理论是操作都很厉害了

网友:
楼主钻研技术的精神,值得我们维修人学习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信号维修的大作吗,那个黄老师的桥内部模块工作不正常排查的思路是啥,现在的板子外部连个孔都不好找啊

网友J:
最后一张是图是那里测得??

网友:
短空断线,难得一见,难得修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原来95831去掉电阻可以强行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后一张是图是那里测得??
EDID 在屏接口啊

网友:
黑胶桥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去没.

网友:
二修机有些难度,不过我喜欢

网友:
学校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佩服楼主的耐心和细心。

网友:
为何如此牛B??一个星期修好一张板 也好过一天修好10张做BGA的

网友:
来学习,赚个下载分

网友K:
楼主还在学吗?没有毕业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把示波器的图片一个加上文字注解,那样更好理解,也意看得懂,比如说一张图片标明一下这个波形是测的那个信号的

网友:
示波器是一个很牛B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速成,可以用点儿皮毛就行。。

网友:
不错有耐力,要我一天就疯了

网友:
学弟够厉害的啊

网友:
楼主修机器好厉害哦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是好,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有示波器,但是一直闲置着

网友:
其实电路板多可以修好,只是我们的时间太急,没用心
兄弟电脑电器
动机不一样,快修来钱快
详情
〆鹧鸪﹏哨、
修机器是为了赚钱,太费时间了还不如搞下一台,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时间等于金钱
详情

网友:
其实电路板多可以修好,只是我们的时间太急,没用心

网友:
我示波器还是不么会用 要多学习下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过孔断线都发现到

网友:
去电阻这种方法只能证明电源管理芯片内部的PWM模块是正常的 不过确实是个方法

网友:
现在修主板时间花多了不化草呀,

网友:
跟着领导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
桥的SPI模块供电断线,导致桥不发出PROCPWRGD给CPU, CPU就不会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这种故障我还修得很少,学习了!

网友:
坚持啊,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我们这些非实地的又学到东西了,查桥的小供电。

网友:
坚持真的就胜利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哪些分享的人

网友:
实地就这水平了,很屌哦,这波抓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迅维】出来的也不一定就很厉害啊,上一届的就没修好
当然。要是都是高手才不正常呢。
有高有低

网友:
坚持就会胜利 支持一下

网友:
太耗时了 现在难修直接换班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技术也赞,加分顶你一下。

网友:
波抓得非常好,仁宝的机子好多小元件不标号,这点非常讨厌

网友:
示波器使用得当..............................................

网友:
看楼主修的真不容易 多谢分享

网友M:
都是被自己人做的故障
可能误杀桥,把桥搞坏了把
详情

网友:
看到你写的帖子颇有感触。有些电脑问题不是一个2个,修起来很恼火,很多板子都是修的差不多的时候放弃了,没坚持到最后。

网友:
看来楼主不错。。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有点迷糊,慢慢看

网友:
好牛B呀!嫉妒羡慕狠

网友N:
?振宇,不错,技术学的挺好啊

网友:
这个SPI平时真的没有注意

网友:
这技术,不是一般人都会的,在LOL 都算王者了吧

网友O:
SPI模块的供电在哪呢  没找到

网友:
技术牛逼真正的高手

网友:
l楼主很酷  l楼主很酷

网友:
好耐心,最后偶修好了

网友:
修太久了直接换板   简单的就搞搞

网友:
两天修一块板我可不行

网友P:
Spi模块没有供电呀     你说的是哪个供电

网友Q:
请问大神,换桥或者焊桥,对地阻值在哪里测?桥本身的电容还是桥的背面?

网友R:
写的好!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示波器?还显示所量地方、还是要设置吗?

网友:
这样都行    高手呀  厉害

网友:
spi模块全局关键点,这个问题估计一般人发现不了,多数都放弃了,就要有这种精神,思维又上一个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在学吗?没有毕业

马上毕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S:
楼主第一次做桥是不是没做好,才导致的1.05V总线供电没电压的

不知道没做好,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是被自己人做的故障

可能误杀桥,把桥搞坏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振宇,不错,技术学的挺好啊

额,,,,你是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O:
SPI模块的供电在哪呢  没找到

请看107楼,上面有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P:
Spi模块没有供电呀     你说的是哪个供电

请看107楼,上面有截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请问大神,换桥或者焊桥,对地阻值在哪里测?桥本身的电容还是桥的背面?

最好焊之前做好记录,焊之后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写的好!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示波器?还显示所量地方、还是要设置吗?

学校里的普源示波器,后面的字是我打上去的 示波器设置方法 黄老师写的 {基础不是事儿}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最好焊之前做好记录,焊之后对比一下

没说清楚哇,,,我是说万用表的表笔量的是桥的本身电容还是哪个地方量?

网友:
学习,版主做事真仔细,认真,

网友S: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没做好,还是桥有问题

我看估计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总线供电都短路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Q:
没说清楚哇,,,我是说万用表的表笔量的是桥的本身电容还是哪个地方量?

不嫌麻烦的话,桥周边的大电容都量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S:
我看估计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总线供电都短路的吧

对,总线短路。从别的板子拆了一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嫌麻烦的话,桥周边的大电容都量量

好吧。。。

网友:
贵在坚持 恭喜你 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总线短路。从别的板子拆了一个桥

恩恩实地有板子就还好,我们学这个还没料板修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其实电路板多可以修好,只是我们的时间太急,没用心

动机不一样,快修来钱快

网友:
现在很少会花这么多时间修了

网友U:
修的不错,有这个主板的图片么 拍个 我修到个客户都不装芯片的  CPU 供电芯片都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修的不错,有这个主板的图片么 拍个 我修到个客户都不装芯片的  CPU 供电芯片都不装

还需要吗?周一才能去学校

网友:
维修界的大神,,,

网友: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

网友:
一个板坚持了两三天   牛

网友:
这跟h61以上台板时序很类似啊

网友:
基地也买到翻新桥了吗

网友:
刚起步进来学习一下大家的维修思路和经验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