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4700cpu 换 i7-4710cpu总线波形正常无法显示

楼主(2016-06-14):
i7=4700cpu 换 i7-4710cpu总线波形正常无法显示 是怎么回事
cpu

网友:
这样说不懂回答 了

网友:
问的问题就傻乎乎的! U在其他机器是否正常呢 有无测试过? 总线波形正常是LPC呢还是内存的呢? 是不显示呢?还是主板正常了但是屏不亮?

网友:
主板bios支持那种cpu不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