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171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6-06-14):
第四年的方正电脑学校一大批的机子,液晶显示器一直有一个通病,就是色彩变掉变暗色彩失真有些拍几下会正常,有修到过的同行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机器你可能都没有拆开,。。、。、、

网友:
楼主你是客户吗?这个可能是很简单的问题,你都银牌了。。还不会?

网友:
拍几下就正常么,要么哪虚焊要么哪接触不好。  拆开看了没?

网友:
感觉像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先拆开看一下,可能是哪里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驱动板VGA接口正常吗

网友:
先清理屏线,试试。

网友:
这种老机器 灯管也不行了

网友:
屏线试过了  重插没有效果   之前都是拿别的店里修的  现在量大老板想省钱自己修,又不好意思问之前修的店里虽然是朋友,但是毕竟自己修的话就少了人家的收入了。
我自己再慢慢琢磨一下

网友:
拿给别人修   省时  省力

网友:
屏接口加焊一遍解决,原来这么简单不花成本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