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改 可调电源

楼主(2016-06-14):
请教大神  我用这个ATX电源改可调电源的话  把红圈内的原件拆除(里面有没有不能拆除的原件?)后。还需要拆除那些原件呢。

网友:
话说 买一个也不贵吧

网友A:
不是因为钱,是为了玩,其中的知识和乐趣不是一个可调电源能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为钱,是为了玩,其中的知识和乐趣不是一个可调电源能比的!

嗯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说实话,我也想知道如何改的????

网友:
我想主要是考虑取样电阻和启动电阻的取值范围吧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对你有帮助。

这个图我有,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LM339需要保留那些部分

网友:
这个很难改的,即便改了电压的调节范围不是很大的的

网友:
可调电源还是用线性电源好,,。。

网友:
我觉的可以改!!!!!!!!!!

网友:
直接12V接个升压模块

网友:
改完可调之后 lm339 可有可无了,用494/7500自身的比较器 正好够用

网友:
改了后电流没有办法控制的,没有多大意思,那是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要改多大量程的?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是线性。台式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加电流表,和电压表 电压还得改

网友:
楼主真够无聊的

网友:
我们这个板块不喜欢折腾吗。看别的论坛都把电源研究烂了。随便一出手都把电源玩的团团转了!

网友:
玩玩可以,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弄

网友:
好多的图啊,看着就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我有,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LM339需要保留那些部分

基本不保留,都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