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电阻变小终于出现了,联想C320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6-06-14):
          一台联想C320,版号是QUA,现象为按开关时,开关指示灯亮了一下,感觉有反应,但看电源电流一直是0.01,没有变化。再按开关,还是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感觉不太像短路保护。拆开机机器检查。

通电测量待机PL10,PL13,电压正常出来了,但过几秒就掉了。这个暂时打个问号,再次触发,待机还是能出来,然后过几秒就掉了。但通过示波器看波形是平滑的直接掉了,所以暂时就不管他了,往下查。根据时序,按开关后下面要出S5_ON,开启转化电压3V_S5.测PQ61第四脚,只有不到1V,再测3脚S5_OND,只有2.几伏,感觉问题找到了。

追查S5_OND来自于PQ69这里,测PQ69的3脚阻值正常,再测PR261另一头15V_AUX只有不到3V,

查15V_AUX来自PQ57这里的PR195,PR194分压得到。当时想分压电压变小了,应该是PR195阻值变大了引起的,但拆下量阻值一点没变化。难道是PR194阻值变小了????拆下量了一下,晕了,阻值只有几十了,找了个47K的电阻换上,15V_AUX正常出来了,实测有17V。传说的电阻变小终于被碰到了

各位加加分吧各位加加分吧

网友:
我上次也遇见过

网友:
电阻变小真是少见

网友:
还没遇到过,修过一个通电不亮的 没搞定

网友A:
电阻变小?不是说只会变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变小?不是说只会变大么

我一直疑问,但真碰到了

网友:
是的,我也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容易出现不开机问题  好多毛病

网友:
很多板15V不正常都会开不出正3  5V  楼主好思路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修点吧,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太少见了,都是变大的多

网友:
你是在路测的?

网友:
万用表也得好  才测试的准

网友:
肯定取下测量啊

网友:
修了好多年的机器还没看过电阻变小的

网友:
resistance always will be a headache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  一体机不好修

网友:
先记下了,以后说不定能用上,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可以去买个彩票试试手气

网友B:
换了个47K的也比较小吧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机器就要好好的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47K的也比较小吧

可以了,你计算一下也有11V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电路分析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二次开启信号没满足

网友:
各位请多加分哦,分数紧张啊

网友C:
贴片电阻变小?真的我没碰到过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阻变小?真的我没碰到过

是的,以前听过,一直表示怀疑,现在真碰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第一次看到电阻变小的

网友:
广达很多这样的问题 不过电阻自然坏的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变小没遇到过

网友:
贴片电阻内部短路?

网友:
这种现像还同有见过,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老师都说的只有变大嘛。还会变小

网友:
维修中那种电阻 阻值变小 确实很不多见

网友:
长见识了了

网友D:
PR195应该是开路了  只有开路了15V AUX才会变小   如果阻值变小那么15V AUX电压应该相对变高  可楼主却说的刚好相反  不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195应该是开路了  只有开路了15V AUX才会变小   如果阻值变小那么15V AUX电压应该相对变高  可楼主却说的 ...

你认真 看贴了吗,是PR194变小

网友E:
有时候在线测试不准的。

网友:
从来都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 刚好遇到

网友:
羡慕好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在线测试不准的。

不是在线哦

网友F:
这是个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通病吗/

这倒不清楚

网友:
电阻阻值还能变小

网友:
很少的机率,不过真的有变少的

网友:
这个主板,修到过12V不正常的。

网友G:
楼主一看就是技术袁呀。。这个主板也爱短路。。电容

网友:
这个一体机的板子转换电压就是容易出问题啊 ,我都修到很多块了,不是场管就是电阻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一看就是技术袁呀。。这个主板也爱短路。。电容

技术袁

网友:
电阻一般不是短路吗  怎么会变小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  不一样的思路

网友:
这么简单的  问题也加分????

网友H:
是被别人换过的吧·······一修机吗?

网友:
希望会是通病 啊

网友:
还有没有遇到电阻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被别人换过的吧·······一修机吗?

是一修哦机

网友:
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导致掉电

网友:
楼主维修思好清晰!真是个高高手!

网友I:
比较少见!不过MOS管烧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比较少见!不过MOS管烧了也有可能

电阻拿下来测,明显变小哦哦

网友:
B320I这机器已经修好了两台,都 是同一故障

网友:
第一次遇到,楼主真幸运哈

网友:
太少见了,都是变大的多

网友:
这个要记下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记下以后用得上

网友:
电阻还会自已变小……。

网友:
这种真的很少见

网友:
电阻变小!ACER的机器里面遇到!转换电压那里!

网友J:
不知道呢,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呢,有待验证

有时间我验证一下

网友:
有遇到过,,不过很少,,,

网友:
不错的 刚好用到

网友(2016-07-15):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放出来  论坛图纸都是r3 r4 的   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涨姿势了。

网友(2019-03-20):
PR194是820K的你怎么换40K的上去。

网友: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呵呵,大小随我变。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