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6进水无显,请指点

楼主(2016-06-14):
电流表正常没有短路,开机键有1.8V,按开机键没反应,测PP_MAIN_VCC有电压4.2,PP_CPU跟PP_GPU,PP_VAR_SOC这三个都没有电压,是不是说明电源IC1202没有输出电压,可以直接换电源IC1202吗,还是要查其它地方在确定换电源IC,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其他各路电压有吗

网友:
先查下进水的地方,把坏的料换掉

网友:
1,8V有了,不触发,把PMU拆了做一下,测PMU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