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猫修技嘉GA-P67-DS3-B3反复重启故障

楼主(2016-06-14):
本人没什么基础,平时修板都靠上论坛查别人的通病和方法,再有就是补焊桥,加肉眼观察,却也不知不觉的修复了不少板子,见论坛上这块板子的帖太少,特发一帖充数。
板子是我花20块收回来的,故障是触发后跑码到18后就重启,如此反复不停,期间显示器无显示,不装CPU也是这样,而且还不跑码。测各大供电没发现明显异常,接下来上论坛看资料,相关资料少得很,图纸也找不到,无奈只能自己边猜边修,首先加焊桥,设定BGA程序为第四档(最高温330度,试过315度不融锡),焊好试机还是一样,接着到CPU座,故障还是一样,没法子了,放住去看部电影<六扇门>,看完回来对着板子瞧来瞧去:我是不是该刷下BIOS?看了一下是4M的flash芯片,而且是双BIOS,当初就是老认为有一个坏了还有另一个可以用,所以没去想,今天查了下度娘,原来要调用副BIOS得长按开关针10秒,也就是说主板不会自动调换!接着又是百度才找到两个BIOS文件,一个1.0版,一个2.0版,用两把烙铁焊下芯片,再用25系列编程器烧录好装上试机,喇嘛响滴声,屏幕也显示技嘉画面,鸡动啊,我又修复一块板了。
附上BIOS文件,为别人也为自己留后。

4.04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lz,没有bios文件?

网友:
bios文件那去了?

网友:
一激动点发贴就忘了,已补上

网友:
路过学习 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楼主应该先软后硬啊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主副BIOS调换就OK测试出来问题

网友:
不用点开关针10秒   直拉两个BIOS  对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bios吧,bga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技嘉的程序出问题确实很多,b85m好多刷干好
a55      时钟问题多

网友A:
厉害啊,20元可以卖差不多200了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20元可以卖差不多200了

不是吧 你们那行情这么好 我这直接客户也就100或者12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你们那行情这么好 我这直接客户也就100或者120呢

好个鸟,如果二手没修过的才150左右,如果有修过的痕迹那就是100或120了

网友:
直接主副BIOS调换就OK

网友:
原来如此  学习了

网友:
技嘉主板BIOS 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