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开机显白苹果故障维修

楼主(2016-06-14):
iphone5开机显白苹果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5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定屏。

  开机白苹果定屏原因:

  1、是硬盘供电不正常或硬盘损坏或硬盘与CPU通讯线路有问题。

  2、是USB管理芯片损坏,USB管理芯片损坏会造成不联机。

  3、是固件损坏。

  能联机说明USB管理芯片应该没坏。刷机报错9为硬盘问题或硬盘供电问题或硬盘与CPU通讯线路有问题,同行已更换过硬盘了,故障依旧。查硬盘供电也正常,拆下硬盘测量发现硬盘J5脚对地阻值偏大,J5脚FMI0_IO<6>信号到CPU的AD34脚,加焊CPU后,测量硬盘J5脚对地阻值正常,装上硬盘刷机OK,成功排除故障。

图1 iphone5开机显白苹果

图2 iphone5开机显白苹果

图3 iphone5开机显白苹果

网友:
菜鸟 进来学习的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高手,佩服啊

网友:
要学徒吗我想去

网友:
手工一定要好

网友:
cpu不是有胶吗,也能加焊啊

网友:
加焊的可靠不

网友:
这种加焊能用多久,

网友A:
很想听楼主说说怎么样加焊的过程和操作要领。加焊到这个部位锡化了,上盖不爆,CPU其他地方不爆锡?

网友:
估计这机子是重做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听楼主说说怎么样加焊的过程和操作要领。加焊到这个部位锡化了,上盖不爆,CPU其他地方不爆锡?

我也觉得不要轻易加焊CPU。风险很大。

网友:
带胶也可以加焊吗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手

网友:
带胶加焊这也能行?

网友:
加焊一般会爆锡的吧,硬盘更换的要重新写串码吗

网友:
直接加焊?

网友:
就搞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带胶呢   搞了几次已加焊就爆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是啊,怎么加焊的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