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FLUKE45福禄克数字万用表,五位半台式表

楼主(2016-06-14):
FLUKE45福禄克数字万用表,五位半台式表

直流电压
量程: 0V-1000V
分辨率: 1 μV-0.01V
最佳准确度: ± 0.025% + 2*
交流电压 (真有效值,交流耦合) 频率:20 Hz-100 khz
量程: 0V-750V
分辨率: 1 μV-0.01V
最佳准确度: ± 0.2% + 10*
dB 测量 (600 Ω 参考) (参考 Z 2Ω-8000Ω)
量程: -34 ± 60
分辨率: 0.01 dB-0.1 dB
最佳准确度: ± 0.08 dBm *
直流电流:
量程: 0 mA-10A
分辨率: 0.1 μA-10 mA
最佳准确度: ± 0.05% + 2 *
交流电流(真有效值,交流耦合) 频率:20 Hz-20 khz
量程: 15 μA-10A
分辨率: 0.1 μA-10 mA
最佳准确度: ± 0.5% + 10 *
电阻
量程: 0Ω-100 MΩ
分辨率: 0.001Ω-1mΩ
最佳准确度: ± 0.05% + 2 *
频率
量程: 5 Hz - 1 MHz
分辨率: .01 Hz-1 kHz
最佳准确度: ± 0.05% + 1 *
尺寸
216 mm W x 93 mm H x 286 mm D (8.5" W x 3.67" H x 11.27" D)
重量
Net 2.4 kg (5.2 lb),含电池时为3.2 kg (7 lb)
单台仪器实现最大的多功能性
Fluke 45是全5位,100000字高性能双显示多功能测试仪表,能真正地满足任何测试需求-无论是工作台还是现场应用。两个多功能显示和16种不同的测量功能实现了最大的多功能性,却非常经济。Fluke 45所具备的高性能和灵活性可广泛地用于生产测试、库房和现场维护、定点修理、科研开发和教学等场合。

  • 利用多功能真空荧光双显示屏,进行一次连接,即可同时测量同一信号的两个不同参数,并同时查看两个测量结果。
  • 真有效值电压和电流,包括(交流+直流)
  • RS-232为标准配置,IEEE-488.2可选
  • 频率测量达1 MHz
  • dB测量:21个可选的参考电阻。从2到8000,音频功率从2Ω 到 16Ω
  • 比较功能(高/低/通过)可用于快速的容差测试
  • 0.05%的直流电流准确度,可用于4-20mA电流回路诊断
  • 非开盖校准:通过RS-232(或者可选的IEEE-4888.2)接口或从前面板手动校准。无需在内部进行调节。
  • 可选的FlukeView附件软件包:可以快速设置,并在Fluke 45和IBM PC或兼容机之间通信。可以方便地创建和调用定制的图表

网友:
去38度吧!

网友A:
sdu速度如何 ,这个万用表

网友:
谢谢您的指点,我去看了,非常好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u速度如何 ,这个万用表

这个应该是很牛B的,台式机和手持式不同一个级别的,这个电阻档可以精确到1毫欧(0.001欧),手持式的也就精确到0.1欧,还不准。

网友:
这东西也太高大上了吧土豪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