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S410 笔记本显示后很快掉电 CPU 核心供电1.7伏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6-06-14):
联想IDEAPAD S410, 仁宝代工的LA-A321P 的主板, 是4代单CPU的,开机显示10秒左右就掉电,散热铜管很快发热,量测CPU供电有1.7伏,单板显示电流1.6A ,应该不对啊,测量NCP81101的23、24脚反馈比较的外围的电阻阻值又是正常的,知道的能否告知一下,谢谢啦!

网友A:
4代u电压1.7是正常的,而且不需要svid也会出1.7v电压

网友:
现在手头上有台华硕板,也是老不定进掉电,CPU发热量很大,但电压正常,也在头痛ing

网友B:
把U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u电压1.7是正常的,而且不需要svid也会出1.7v电压

但是发热很严重,铜管的出风口的温度和CPU,显卡的铜管的温度同时上升,而且温度很高,没有超频,怎么会这样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
电压对的 发热句烫就是有问题 你看是不是导管坏了

网友:
楼主建议看看散热器,电压对的哦

网友:
把温控摘了试试

网友:
刷个BIOSS试试

网友C: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牛C之间!

赵子文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跟我电脑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CPU虚焊啊

网友:
先换芯片在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U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看看。

个人觉得可行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手里也有一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代u电压1.7是正常的,而且不需要svid也会出1.7v电压

高手啊 ,修过S410 不过没量过CPU核心供电,才知道现在核心供电1.7V了

网友:
温升很快 应该考虑下是不是供电不正常有杂波引起的现像

网友:
U坏的可能性很大呀  先加焊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代u电压1.7是正常的,而且不需要svid也会出1.7v电压

可否告知下什么原理啊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温度应该很高吧

网友:
这种问题,先排除散热,然后把BIOS的meregion修改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用示波器抓波形对比吧

网友:
各个电压都测测最好用波波测。先刷bios试试。拉低pchpwrok或者把cpu供电芯片的开启断开呢或者拉低复位。看到底是谁引起的掉电。

网友:
掉电的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牛C之间!

请珍惜论坛账号,请勿灌水

网友:
高手啊 ,修过S410 不过没量过CPU核心供电,才知道现在核心供电1.7V了

网友:
电压不正常的吧,太高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 ,修过S410 不过没量过CPU核心供电,才知道现在核心供电1.7V了

你这样理解是错误的:供电芯片的14脚VBOOT已经设定成只要有EN就出1.74V,而真正的核心供电要CPU发出SVID才准确输出,应该是0.9V的范围,现在这U都是低压省电版本的才15W,不可能使用1.7V电压的,证明真正的CPU核心供电没有出。
也就证明这个U有90%是坏的,换U吧,没有其它办法,要不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否告知下什么原理啊

供电芯片的14脚VBOOT已经设定成只要有EN就出1.74V,而真正的核心供电要CPU发出SVID才准确输出,应该是0.9V的范围,现在这U都是低压省电版本的才15W,不可能使用1.7V电压的,证明真正的CPU核心供电没有出。
也就证明这个U有90%是坏的,换U吧,没有其它办法,要不换板。

网友:
这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是些小芝麻一样大小的22UF一个的0603封装贴片,有30个,你准备换哪一个,个人认为与滤波电容无关

网友(2016-07-15):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问题,进BIOS 几秒就掉电,,每次都能显示,,但是就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