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楼主(2016-06-14):
主板检测用的诊断卡上的SP1是什么?画了个圆圈的,还有一个是JP2。他们的脚位好像是相连的。JP1 EXIT SEVENSEGMENT LED 等等。还有20个洞洞。。谢谢大家了,麻烦大家解释解释。徐总出来冒冒泡解释一下拉。辛苦各位观看!

网友:
看不到你传的图

网友:
就是那种普通的两位数的诊断卡,最便宜的那种。3个芯片加4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上面还带了6个电阻

网友A:
那第一个是接小啦叭,另一个是跳线

网友:
楼主你的图看不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第一个是接小啦叭,另一个是跳线

小喇叭好像和跳线连在一起的,并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喇叭好像和跳线连在一起的,并联的

说了半天,你不会传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你不会传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你不会传个图

看到了?就是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