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2A23T 怪问题

楼主(2016-06-14):
SONY SVF142A23T 版号da0hk8mb6e0 客户拿来说不加电 comes放了个电 好了 过几天又成那样了 不加电时待机0.03A 正常时待机0.07A然后跳变0.03 SONY的不会修呀
问题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测一下条件啊

网友:
接电瞬间会开启待机读取程序。。。。。然后就关了等待开机信号,可以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楼主建议你看一下不触发时候的工作条件。

网友:
CMOS放电是去索尼保护 这和BIOS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有图纸 慢慢找一下看哪里短路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