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X770机器掉电

楼主(2016-06-14):
东芝 QUSMIO X770有谁修到过这台机器掉电,客户第一次来掉电,清理了一下,好了,看了两天电影,没问题,就给客户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半个月不到,又拿回来了,开始掉电。把所有的外设都去掉,裸板测也掉。迷茫中,不知道什么问题,好的时候一切正常,一开始掉电,每半个小时就掉一次

网友:
掉电是掉到待机,还是掉到0

网友:
使用中掉电,头痛。。。。

网友:
掉了以后。不拔电还能接着开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没有见过。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显卡板挂了.

网友:
东芝的 不知这板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定时掉电一般bios引起的,不定时查温控电路,开启信号这供电和pg是否稳定

网友:
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