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进水 掉电 加点分

楼主(2016-06-14):
前些天收到一台苹果A1466 板号820-3437-B 进水 在U1950  附近,清洗干净  无短路 通电测试,U1950 的信号全部正常 ,但是开机电流到0.4-0.7A 左右掉电重启,如此反复。测试各种信号电压正常,后来没办法刷下BIOS 试一下吧。没想到好了,不掉电了,但是开机慢,后来买了一份BIOS 程序 刷机一切正常,第一次遇到苹果进水会导致BIOS 程序问题。特来分享 ,希望各位遇到这个问题 少走弯路,希望各位给点分,上传好用的BIOS 程序。

_APPLE A1466 820-3437-B BIOS 好用。.rar

网友:
正好有台机 试试了

网友:
手上还有一台  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加分支持下。

网友:
学习 了,下次遇到 注意下

网友:
我有台屏有背光不限会是BIOS嘛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进水导致bios坏的,第一次碰到啊,涨经验了。

网友:
苹果进水的机器要么好修  要么特别 麻烦

网友:
进到bios芯片了?

网友:
这个还是挺奇特

网友:
还没刷过苹果的BIOS

网友:
确实挺难判断出是BIOS了,如果是我会去加焊IO了。

网友(2016-07-21):
好可怜 ,才加了1分。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跟你的一样故障,但是我别的地方下的刷亮机,装起来又不亮了,如此反复搞了大半天了,郁闷的很。下个你的试试·

网友(2020-08-28):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一定概率的

网友(2022-01-24):
进水确实一般不会考虑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