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6-14):
各位大神小弟手上接了台lenovo M495的机器开机亮屏卡在LOGO界面,我把键盘拆了和硬盘拆下一样卡在LOGO我把小电池拔了放电也不行,这机器也进不了BIOS  不管是F2  F12   或FN+F2  FN+F12    F1  这些我都试过进不去,求大神们支招呀,小弟在此感激谢谢,祝大家2016发大财。

网友:
小弟在线等大神们支招哈谢谢

网友:
换cpu 换内存  拆声卡 网卡  com芯片

网友:
网卡  声卡,南桥都有可能,还有看下USB接口的针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bios 拆外设

网友:
嗯嗯我试试拆声卡和网卡先   刷BIOS小弟手上没编程器,在我们这小地方好少用到

网友:
不过谢谢各位大神的赐教了谢谢

网友A:
笔记本啊,我台式机300都没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啊,我台式机300都没看完,,,,,,,,,,,,,,

我还没开始看呢

网友:
BIOS  也会引起这种故障的  没有编程器  万一是BIOS问题   那些外设就被冤枉了

网友:
一般就是硬盘啊,usb口什么的问题,看你这么一说如果是主板问题,你是不是也搞不定

网友:
这还真是BIOS问题到同行那去刷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