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下!怎么上传资料

楼主(2016-06-14):
经过多长时间的积累  ,积累了很多好的BIOS和图纸,,说上传资料可以提高积分,我也想分享出去,。 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分享。  具体一步一步怎么操作,有大侠帮忙吗?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贴子
1点发贴
2选择你发的BIOS和图纸的机子品牌
3选择高级模试
4上传附件最好是ZIP压缩下
5就上传成功了

网友:
点击发帖然后高级模式,然后上传,记得上传Bios图纸等把板号版本号等标注清楚不然的话别人下载的肯定会没用,
另外如果论坛一大堆的就不要上传 了。

网友:
重复资料请勿上传 否则也是被删掉的

网友:
发新贴那个位置

网友:
你要发图纸  就到图纸板块  点发贴  然后点高级模式    发BIOS 就到BIOS板块儿  很简单